[家电] 解决一个美时C1 闹钟电池耗电大的问题

楼主(2021-02-22):
    几年前买了2个美时电子闹钟,当时看上它设置简单还有2个USB口可以给手机充电。闹钟底部可以安装3个7号电池用作记忆,同时一个5V3a电源提供充电以及数字常亮。但是没多久就发现其中一个的电池很快耗尽了,大概只有两三个月而另外一个已经一年了每个电池还有1.3V上下。趁着过年假期研究了一下,测量了电池的工作电流居然达到1.81MA(背光不亮,闹钟未开启),而另外一台的电流只有0.27MA,差别非常大难怪那么耗电。
    接下来要判断问题出在哪里,试着拔掉液晶屏的排线再测试电流,还是超过1.7MA,看来问题出在底部那块板上。仔细查看了电池供电的走线,4.5V经过简单的一个三极管跟二极管保护后,通过一个2R2电阻给闹钟喇叭的功放IC供电,IC型号为PAM8304,丝印P8304,断开这个2R2电阻后电流立马变成0.22MA,看来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功放IC或者周围。装回2R2电阻,把后面的16v100uf以及功放IC逐个拆掉检查,电流还是超过1.7MA,说明电容跟IC是正常的,拿放大镜仔细查看这个IC的供电,在其电源2脚旁边还有个MLCC陶瓷电容用作高频滤波的,拆除后电流变成0.22MA,至此故障排除。

拆机要把屏幕前面的亚克力板拆掉,里面有6个小螺丝,再把白色框取出,最后才能分离上下壳

通电电流高达1.8MA

闹钟功放IC,关断电流不到1UA,最开始怀疑是这个有问题

最后排查到是红圈内的陶瓷电容漏电,更换后故障排除

正常工作的电流只有0.27MA

这个钟也改过RX8025晶振

网友:
佩服细心的人。我就没那么耐心这样细致的检查问题。

网友:
你太厉害了,电容漏电都能查到,佩服佩服!!

网友A:
用手摸下,看看发热不

网友:
    分析思路清晰!佩服!

网友:
太细心的精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摸下,看看发热不

这种电流发热还达不到手能够感受的温度,开始也试过用手摸,实在没办法分辨出来

网友B:
这种故障真是很难发现,以前我们电路板有用一种独石电容也是故障率高,现在换成CL21电容就再也没有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真是很难发现,以前我们电路板有用一种独石电容也是故障率高,现在换成CL21电容就再也没有出过问题 ...

确实不容易发现,如果没有另外一台正常的机器对比,也根本不可能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说技术好,其实不过是善于利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