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供电插上额外的4针 无法启动(更换主板依旧)

楼主(2021-02-22):
Rt,之前发了一个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5467&extra=",大体内容就是我买了一个二手电源,结果插上4pin的辅助供电,无法亮机,两个主板均如此
大家给予了很多建议和支持,基本结论是"主板4pin的辅助供电可能线序不对",也就是电源本身有问题.
由于手头没有拿到万用表,所以没有及时测试. 这几天正好买了一个机箱,里面带了一个好的电源,就是它了:

这个新电源,虽然新的接口都有(当然pci-e辅助供电没有), 线明显比我10年前的联想品牌机的航嘉要软很多,也要更轻,看来质量非常一般...
结果把20+4pin的主板供电插上,和上一个帖中出现一样的情况,两个主板分别是黑屏和无限充启,大佬们推断是"主板的自我保护",把4pin的去除则恢复正常
虽然我没有十足的把握去验证,但我强烈怀疑这和我家的电路没有接地,只有火线和零线两条有关系,大佬们,你们说有道理么...

网友A:
没有接地这个还真没尝试过。。。。。要不你自己DIY一条电线接铁水管上模拟接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地这个还真没尝试过。。。。。要不你自己DIY一条电线接铁水管上模拟接地试试? ...

哈哈,我电工学学的不好,都是瞎猜得,,,

网友B:
那个你所说的20+4"辅助供电"不是你所谓的"辅助供电",不解释了,自己查ATX不同版本的定义,你要认这个死理地话就继续插着吧,反正开不了机无所谓...

网友C:
国内无接地的地方多的去了,还有地零共线的神奇操作,那这毛病咋不普遍爆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你所说的20+4"辅助供电"不是你所谓的"辅助供电",不解释了,自己查ATX不同版本的定义,你要认这个死理地话 ...

插着没法开机,我就一直没有插用这呢, 好吧,我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内无接地的地方多的去了,还有地零共线的神奇操作,那这毛病咋不普遍爆发? ...

我也找不到原因,因为两块主板,两个电源,都是一样的问题,所以我才怀疑是电的问题

网友:
无接地线与不启动无关

网友:
跟接地没关系,要么你电源坏,要么你主板3件套是坏的

网友:
遇到过台达电源接技嘉板不去掉白色-5V线开不了机,但是主板是新的且对应针脚并没有短路。

网友D:
要注意,乱来要交学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注意,乱来要交学费的。

你好,我查了两个主板的说明书,是关于这个20+4的供电部分的,附在下面:
微星B75ma-P45   参考<MS-7798 (v1.x) Mainboard>P15

梅捷H110n全固版   参考<梅捷Intel系列主板说明书>P9

发现两个主板对这24个针脚的电压定义是一致的, 为了确认电源的20+4针的定义,我又问客服要了,他没有,我就在网上查了下,参考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 ... 45726388.shtml>:
电源的20+4针的针脚定义为:

貌似这是从ATX 12V 1.3版本以后就一直延续的针脚定义,而这个针脚定义是从2003年开始实行,正好我的两个电源,一个是台达VX300,一个是金和田ATX-365WB&P4,都是2010年后的新产品,所以20+4针的针脚定义应该与上图一致,经过对比上面几张图可以看出,他们是一一对应的,按理说不应该出现插满黑屏的现象,不知道你发那些图片是要表达什么呢?
另附上我主板的20+4针的图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查了两个主板的说明书,是关于这个20+4的供电部分的,附在下面:
微星B75ma-P45   参考P15

明显那4p不是挤在一起用的,应该是插主板上单独一个4p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那4p不是挤在一起用的,应该是插主板上单独一个4p口

应该是的,你仔细看,20pin的上端有一个凸起,正常的话应该是先把4pin插进去再把20pin插进去,还有就是 它的四根线颜色分别是:橙 黄 红 黑,分别对应3.3V 5V 12V 地,对比主板或者电源的20+4pin中 4pin的针脚定义,他们是一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的,你仔细看,20pin的上端有一个凸起,正常的话应该是先把4pin插进去再把20pin插进去,还有就是 它的 ...

可笑,插头尺寸材料都不一样,怎么可能是插这里的,正常的20+4是捏在一起同时插入的,没有先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笑,插头尺寸材料都不一样,怎么可能是插这里的,正常的20+4是捏在一起同时插入的,没有先后 ...

是,确实有同时插入的,但也存在可分开插入的啊...
况且,电源的输出口,也就  pci-e,cpu,主板,外设 这几个部分,有4pin正方形供电的也就是cpu和20+4中的4pin, 而cpu供电的电压是12V,也就是黄色和黑色各两根, 我这个电源上pci-e是6pin的,而且有标注, 结合这线材的颜色也只能是主板供电的4pin啊,还能是哪个供电线呢..

网友:
插错了,你还是带着电脑去电脑城吧,看着着急。

网友:
电源的24一般都做成20+4,+4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主板供电,3压1地各1根,如果都使用的话,20和4最好提前拼接在一起,它俩的拼接面有套槽,拼好后就像一个整体,插不错,也插得稳,不会像图上那个挤挤巴巴

网友:
你是先插的20,后插的4pi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