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带音频的HDMI转VGA适配器 ZY6511-EX 主控

楼主(2021-02-22):
这个版本的没有额外的线,体积很小,内部很简单。

打算是把手头的几个没有hdmi口的显示器,通过这个转换器接上电视盒子,然后家里每人一个,互不干涉。
今天到货后都弄好接上了,家里现在和网咖一样了。

但是现在发现这个东西的对电视盒子的分辨率支持有问题,接电脑可以调节到正常分辨率。
接电视盒子就不出现那个正确的分辨率。
同样的电视盒子接hdmi口的显示器也能正常,比如1440x900的分辨率。

尝试通过各种方式设置盒子的分辨率,通过 adb 设置, 修改固件, 修改启动变量,统统都失败了。
一次买了好几个这个东西,只能勉强用了。16:9的画面显示在5:4的显示器上,只有玩扑克不受影响。

楼主:
搜不到关于 ZY6511-EX 芯片的任何资料,不晓得能否通过修改电阻上拉下拉或者其它的编程接口来修正这个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A:
这种早就淘汰了,现在基本上很少用hdmi和vga之间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早就淘汰了,现在基本上很少用hdmi和vga之间转。

这不是因为手头有几个显示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早就淘汰了,现在基本上很少用hdmi和vga之间转。

接电脑的话感觉比直接用vga效果好一些, 还带音频

网友B:
我有一个也是每次开机都要重设分辨率,接显示器就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也是每次开机都要重设分辨率,接显示器就没毛病

能设置成正常分辨率还算好的啦
我这个接电视盒就不出正常分辨率,接电脑倒是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探索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主控芯片加个散热片吧,这玩意挺热的

网友(2022-01-12):
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