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怪S 充电宝 终于破成功了~

楼主(2021-02-22):
怪S 充电宝,被 我搞成这样,还有得解吗、 各路大神。。。来支招~

网友A:
这种壳子都是一次性的,不过这种壳子全新的我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拆电芯换壳是唯一的出路

网友:
拆电芯还简单
话说楼主的发三张图,浪费两张

网友B:
那个MOS管不必要短接 直接把type c口碰一下电池正极 然后充电激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MOS管不必要短接 直接把type c口碰一下电池正极 然后充电激活就行了

那个 MOS管有啥 用,刚开始不知道。 看了论坛的教程,说一陀锡就搞定了。

后来搞了还是不行。。。  如果 这个MOS管坏了,会影响 破解吗。

Type口 怎么碰能详细说明吗。

非常感谢。   最好画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壳子都是一次性的,不过这种壳子全新的我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怎么联系你哈,我都不知道 我这个还能用不!   现在就是 插上上机 不显示充电 了!

网友C:
要放电,
1,按键  激活放电功能
2,短接MOS  不受MCU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放电,
1,按键  激活放电功能
2,短接MOS  不受MCU控制

你好,短接哪个位置,能 标个图哈。。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放电,
1,按键  激活放电功能
2,短接MOS  不受MCU控制

SPB70,mos管pcb板上位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SPB70,mos管pcb板上位号多少

4.7  都短接,

网友D:
感谢!
Q4,  Q7短接,3400,
U6,U7都是一样型号的8205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
Q4,  Q7短接,3400,
U6,U7都是一样型号的8205s

8205S是电芯硬件保护过充的,不用管。。

网友(2022-11-26):
学习一下,涨见识了!

网友:
拆电芯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