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传说中的诺基亚,拆正宗老货10V 诺基亚适配器,空载耗电为哪般。

楼主(2021-02-22):
久不在江湖,江湖依然有他的传说,拆10V 诺基亚适配器,空载耗电为哪般。正宗老货10V 诺基亚适配器

使用中感觉发热 ,已测试耗电,空载1.1W

换个12V适配器空载情况

轻微带载也没变化

咱这诺基亚,空载1.1W ,什么问题。。。
这样使用已经很久了,诺基亚仍然是诺基亚

固定螺丝好长

拆开看看,正宗的产品

sanyo 三洋高压电容,防爆纹也很牛。。。

水泥电阻 ,电感

变压器全封闭

铜散热片

肖特基二极管

输出是电话线口 。。。

背面整流桥

NEC的光耦

30是个电感?

输出有电位器,可以微调电压

应该很多年的老货了,以前一直当12V的适配器使, 9V用他 ,12V也用他 。。。

请教 :为什么空载耗电大呢 ?
完毕 ,谢谢欣赏 。

网友:
只有有专用芯片且没有光耦的这几年的电源的空载功耗才很低

网友:
原装进口赛尔康的。空载耗电大,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技术限制,电源的效率比较底下,用的是高压三极管作开关管,输出用的是快速二极管,现在用的都是肖特基二极管,效率更高,当然还有更电源的方案也有关系的。

网友:
陛下准备用这个温控器做什么用?

网友:
我赶紧拔下了老  诺基亚适配器

网友:
没有空载对得起那么大一个水泥电阻?

楼主:
看来这老诺基亚 ,还是没有故障。。。空载1.1W是正常 。

网友:
输出有电位器,可以微调电压——这个功能很高级!

网友:
这种功率表对适配器空载测不大准(空载功耗不大), 显示又是有功功率。
用表测空载电流看看,对比几个的差异。

输出用快速二极管要比肖特基在市电处的电流大一倍。我特意测过带同样1A的负载。不过空载时增加不大。

网友:
头次见到10伏诺基亚电源,我买的诺基亚6120手机电源标注5伏,实际空载6伏不发热,可能是电源芯片已经完善跳周期调制,手机充电的时候电源工作在PWM定频空占比调制限流状态。其它USB电源给6120手机充电,需要配根当初挺贵诺基亚充电线,USB鼠标头里面有限流稳压升降压电路,其它充电线无法充电。

网友:
所以当年好一段时间都是400mA充电电流,估计这种空载小一点。。。
RCC大电流型号可能空载是比较大。。。

诺基亚的充电头不是恒压的,电压与电流负斜率关联的,好像手机会根据空载和带载压降比率来控制充电的电流。

网友:
进口的做工用料就是好

网友A:
看到这大块的散热铜片,就知道这功耗不小了!如果西施还活着,相信现在也是个老妇人!现在随便一个18岁的都比她强。。。。。

网友:
铜散热片是很奢侈的,现在铝的居多

网友:
老产品了,当年的技术就是如此,没办法,科技是发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大块的散热铜片,就知道这功耗不小了!如果西施还活着,相信现在也是个老妇人!现在随便一个18岁的都 ...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个工作稳定性还不错 ,比杂牌好 。。。

网友:
看起来是全分立器件结构,空载功耗不怎么正常,这功耗都快赶2上工频牛了,重点检查输出二极管和绿波电龙。以前我有个MP4送的充电器5V2A的空载都测不出功率,也是没有IC的方案,所以你这个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