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IBM X3650M4 550W电源 94Y8111 94Y8110 43X3312 可改12V输出45A

楼主(2021-02-22):
电源需要坛友自己动手改装,改装之后的电源不退不换不质保,请坛友看清楚再拍 里面有配置参考图。
电源特价20元一个 需要的坛友进淘宝店铺 联系客服改价
电脑端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23464796658.5.6acf87785NuimH&id=559979051263

淘宝店铺名字:京源森茂科技
淘口令:5.0啊3frDcC08ylg,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QQTempSys\%W@GJ$ACOF(TYDYECOKVDYB.pnghttps://m.tb.cn/h.4PMrBDo?sm=094b31  DELL R730R730XD二手服务器X99主机R530R720R630虚拟机数据库R740

网友A:
这种电源我买了2个。拿到手还没短接3个点。其中一个插电就风扇猛转。没输出电压外壳还有油渍。其中一个插电10秒后显示黄色故障灯。开始以为是要短接才能正常。就2个人用3根线头很不容易按住再量有电压输出。就觉得是正常的。3点短接上锡后,还是出现10秒后亮黄色故障灯没输出。问客服一点常识都没有。鸡同鸭讲。一直说大家的电源都没出问题就你2个电源都有问题。觉得是我的技术问题。也同意退货。但是电源上锡了就不能退货这是惯例。怕退回去扯皮。就没敢退货直接收货当几十元丢了。所以要买的朋友考虑好再下手。建议到手后插电试试会不会出现黄色故障灯再上锡短接。这种故障真的是很容易以为电源是好的。上锡后就没法退货了。

网友:
居然是坏的哦

网友:
好多的电源

网友:
为什么一夜之间,全世界都在卖服务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我买了2个。拿到手还没短接3个点。其中一个插电就风扇猛转。没输出电压外壳还有油渍。其中一个插电 ...

谢谢老板。差点下单。算了。。这货开机像飞机起飞。还是算了

网友:
这货我买了一个,好用没问题啊,就是风扇太吵。特别是刚通电开机时,响得飞起,平稳工作后还是可以忽略的。
来2张图,电源本体上没加开关,开关加在电源线上了,同样的效果。

网友:
坐等收货测试

网友:
春节前本来想入手一个,结果联系客服,居然要帮刷单并买两个,才有那个价,遂作罢!

网友:
坛友有买过某宝的改装好接线端口的吗?不知靠谱吗?

网友:
是我误会了。别的这种服务器电源都是插电没反应。短接后有输出才转风扇。这种电源插电就风扇猛转像开飞机一样的响。一会才降速。但是风扇速度时高时低的不稳定。还有个确实是10秒后亮黄灯坏的。

网友:
特价还有100多块现货 出完没有了 成色特别好

网友:
忍不住入了2只

网友:
买过几个很长的那种  都正常 没遇到坏的

网友:
忍不住也买了2个,质量还可以,启动后风扇不是很吵能接受,待改13.8V短波机用。

网友:
实在是剁手购啊,嘿嘿!

网友:
已经推荐给同事了。

网友:
我买了几个3D打印机用,不带热床的话风扇几乎不会转,性价比高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