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当贝投影机F1拆机,惨痛教训,应该是全网第一个拆机

楼主(2021-02-22):
这个投影机是2019年10月份买的,当时刚拿到机器时,我就发机器镜头有灰尘,为了这事还专加了当贝公众号,也申请退货申请,最后还是忙着,也就不管了,反正也不影响画面,想想算了,懒得折腾。春节来了,有时间了,在家清灰尘时发现越来越多了,网上各种搜就是找不到拆机教程,打电话给售后过保寄回,或让以前从哪里买的代理商出面。好吧找苏宁说已过保,自己申请售后,好吧,我认了,当时就不要嫌麻烦,现在真的来事了。给两家公司聊一会,越聊越气,意思是收费寄回,真的气得想骂人,明明是产品设计缺陷,还说什么镜头从来不会进灰的,你强拆造成的,我都说了机器没有任何拆过痕迹,越想越来气,真想把投影机砸了。废话不说了一肚子气,曾经在网上见说摔过机器成两半了,所以感觉从上面开起,反正已对这F1当贝售后气得想砸机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大不了扔掉。拆完清除完灰尘完美回归,镜头进灰,还有个洞漏光,死活不承认,照片也发了。用过极米的,酷乐视的只是镜头不让擦,H1极光后的产品,极米也在镜头前加了个玻璃保护,但镜头还是树脂镜头,为什么说F1也是树脂,玻璃镜头开机不会模糊,当贝F1开机会模糊一会儿,还头一次见进灰的,我用过日本机,日本卡西欧镜头是真玻璃。

网友:
楼主给大家拔草了,

本来想着买的,还是算了,看看别的牌子。

网友A:
看起来像是镜头结构设计有问题容易进灰

网友:
反正记住,除了工程机,其他都别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镜头结构设计有问题容易进灰

直接扣上去的,像玩具那样卡扣,真的服了,宣传是蓝宝石玻璃镜头,肯定不是,我用过玻璃镜头,玻璃镜头不会开机时出现模糊的情况,最多就是最外层那保护是玻璃。

网友:
感觉还是老牌子的投影做工用心,用得放心

网友B:
之前修过50台短焦机,那个灰简直把机器都埋进土里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过50台短焦机,那个灰简直把机器都埋进土里的感觉。

这到底在哪个场所用才这么夸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到底在哪个场所用才这么夸张?

学校的机器,太恐怖了。灯泡炸的,过滤网堵死的,液晶片开裂啥都有。

网友C:
楼主的这配文看起来太累啦

网友C:
当时还真把当贝的例入备选单了,最后考虑到新晋js的操性,还是选了老牌明基的8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还真把当贝的例入备选单了,最后考虑到新晋js的操性,还是选了老牌明基的800 ...

厂家宣传是蓝宝石玻璃镜头,感觉不是,不敢擦,之前吃过极米极光H1的亏,换了一个镜头可是500大洋。酷乐视S2是真玻璃,擦过确定没事,没有虚瞧,但是酷乐视亮度虚标太厉害,总体来说感觉酷乐视应该是质量最好的,但听说S3故障率挺高的,S2应该是经典了S2不跑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配文看起来太累啦

不是很专业,请谅解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很专业,请误解一下

哈哈,我是说颜色的对比,有的时候背景一衬。。。比如青色那个,或者第二张的红字,你品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是说颜色的对比,有的时候背景一衬。。。比如青色那个,或者第二张的红字,你品品 ...

哈哈,好细心啊!搜了整个网络竟然找不到拆机教程,又被厂家与卖家那么一气,就索性来了这些图片见笑了

网友D(2021-04-30):
楼主请问一下,那个变焦电机的齿轮会不会变形?怎么看你发的图片感觉齿轮已经变形了一样。之前有朋友的坚果投影就是因为变焦电机的齿轮变形,导致无论自动还是手动对焦对不准了。

网友E:
感谢热心分享知识,请问风扇怎么没看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热心分享知识,请问风扇怎么没看到呢?

有两个风扇,有固定螺丝,在散热片那里,一拆就下来了,这点设计感觉不错,易拆方便清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一下,那个变焦电机的齿轮会不会变形?怎么看你发的图片感觉齿轮已经变形了一样。之前有朋友的坚果 ...

应该不会吧,至少我没有遇见过,投影机常用最好半年清一次灰尘,我用坏过镜头两个,一个是酷乐视的X1+,H1极光都是人为擦花的,后面更新的投影都问镜头是不是玻璃镜头,至少有玻璃保护,后期的各厂家都做了镜头保护了,确定F1镜头最外层是玻璃可以放心擦,但里面的不确定,因为我不敢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