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消磨时间首选:排插改LED指示灯

楼主(2021-02-22):
1M 0.5W 1% x2
整流桥 x1

3mm绿发翠绿高亮x1
若干热缩管

网友A:
看楼主加个小整流桥,我怎么之前没想到呢,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加个小整流桥,我怎么之前没想到呢,哈

发光二极管有必要再加整流桥吗?为什么不再加个滤波电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加个小整流桥,我怎么之前没想到呢,哈

反而不利于散热

网友D:
楼主眼睛扫描频率比较高 不整流看着灯在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眼睛扫描频率比较高 不整流看着灯在闪

高亮灯承受反向电压容易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光二极管有必要再加整流桥吗?为什么不再加个滤波电容呢?

经过电阻降压了,但是还是交流电,整流桥是防止反向击穿这个发光二极管吧,延长寿命。不是做输出电源,电容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而不利于散热

何解?求教

网友E:
没必要吧,看成品都是串个电阻,甚至有电阻都不串的,加个桥有点浪费啊

网友:
我之前加二极管的,效果也很好 。在加个电容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吧,看成品都是串个电阻,甚至有电阻都不串的,加个桥有点浪费啊

作为垃圾佬,反正抽屉里整流桥多的很。顺便教你一招省事的,拿两个LED互相反向并联

网友F:
作指示灯用的LED串个0.5w以上,一两百k 电阻接入电路就可以了,不放心的电阻用玻纤管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光二极管有必要再加整流桥吗?为什么不再加个滤波电容呢?

加电容电压上升好多的,是考虑LeD的耐压问题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作为垃圾佬,反正抽屉里整流桥多的很。顺便教你一招省事的,拿两个LED互相反向并联 ...

整流桥在多,在这里也不如只加二极管的好,和发光二极管串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作指示灯用的LED串个0.5w以上,一两百k 电阻接入电路就可以了,不放心的电阻用玻纤管套一下。

...

又热又跑电表,LED又死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整流桥在多,在这里也不如只加二极管的好,和发光二极管串联即可

反正有空间,尽量用整流桥。遇到没空间的排插才考虑二极管。

网友:
现在最新的技术已经限流电阻到500K了,几乎不用改了。。。

其实如果排插厂家定做LED内部就是两个串联再反向并联总共4个LED在光刻在一起。限流电阻直接可以用1.5~2M的电阻了,那样几乎就没功耗了。

网友:
不如加个电容的阻容降压效率高
这个算算功耗其实不小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真能点亮?

网友:
功耗多少呢,不会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