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 求助跳线短接点

楼主(2021-02-22):
蓝框和红框都不对,st1和st4对应的是最下面的跳线

楼主:
@技术宅小唐

网友:
TS6旁边的JP1:lol:

网友:
试试jp1看样子应该是

楼主:
只看到外面的丝印,里面那一排被忽略掉了

网友:
电阻丝印R46附近的JP1

网友A:
短这个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这个地方

以前七彩虹的2246xt就是中间地方短接,也是找了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七彩虹的2246xt就是中间地方短接,也是找了半天

ss15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