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分享一个蜗牛星际的SSD开卡过程,SM2244LT_MPTool_P1019A

楼主(2021-02-22):
慧荣2244LT,,,这个板子是蜗牛星际上面的,用料比较差,

楼主:
2244LT双贴PFC52,,,AL级的片子

楼主:
短接这里进ROM模式,

楼主:
已知工具在读取RDT时会闪退,不清楚如何解决,但是建议使用兼容模式运行该工具

楼主:
sm2244LT_MPTool_P1019A 工具在这!!!!!!!!!!!!!!!

楼主:
亲测可以用

楼主:
别问我怎么短接,我就是这样子短接的,非常反人类的设计

楼主:
附上颗粒信息

楼主:
不需要动啥跳线之类的,直接搬,直接开就好

网友A:
为啥要开卡,有锁还是掉盘了

楼主:
本想跑个分的,,,结果发现4k巨差,,直接放弃

楼主:
跑圈测试 ok!!!!!!!!!!!!!!!!!!!!!!!!!!!!

网友B:
一人盖了11楼?!我怀疑你在刷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人盖了11楼?!我怀疑你在刷经验

嘿嘿嘿,,,,被你猜中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图片和工具

网友C:
2244l主控后来是不是直接改了一下就变成3267ab主控了,怎么速度和3267一样,而且没有4k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44l主控后来是不是直接改了一下就变成3267ab主控了,怎么速度和3267一样,而且没有4k ...

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开卡,有锁还是掉盘了

双贴你不用开卡的吗??

网友D:
里面蓝色的板子是46XT,双贴L06B,写入200,读400-500的样子,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蓝色的板子是46XT,双贴L06B,写入200,读400-500的样子,还不错

我只单贴了一片,,,因为没有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