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实践一下优利德UT61E交流档校准!

楼主(2021-02-22):
先说结果,不理想!零点感觉挺好了,但是测量误差很难调到很小,线性也有问题。
方法:先校准R4,短路调零!再输入一个1V  400hz交流信号,用34401比对校准!

过程:用短路器短接,经过漫长的等待,先是底数慢慢归零,随后又慢慢增长最终稳定在0.14mV。然后调整R4,让底数归零!不是很好调,零点位置不好找!电位器太灵敏。
然后用信号发生器输出1V有效值,400hz正弦波,对比34401的读数,微调R2由于输出值有点跳,而且61E读数稳定很慢(调一下电位器读数会缓慢变化慢慢变稳定),调了半天,1V 能凑合看了!
调完了,发现测量其它值还是有偏差,而且还有线性问题。
结论就是:校准费劲,意义不大!除非你的误差很大!正常的表没人去动电位器,交流档应该不会有很大出入。完全可以不去理会,而且10个万用表测量同一交流信号,有可能都有差别。

楼主:
这几个表对比一下,我也不知道哪个准,61E+比较新,可能靠谱点?171A之前返厂维修校准过,但感觉好像不靠谱。

网友A:
我理解下你的思路,你先调零,然后对应34401调准了AC1v,然后看ac2v,此时34401读数是多少?这两个点看的是线性,也就是别超过2v一个量程内看线性。3v以上就换量程了又引入了分压误差所以看起来数据差异大,而61e为了提高ac带宽对分压做了比较多的补偿,如果没调好补偿电容,会发现acv量程间差异大于dcv量程间差异。61e的设计其实不差但制造用料和校准可能拖了后腿。我大约10年以前帮朋友改过61e,那时我还没有5101,就用信号源,调压器,对着34401,把ac所有量程把50Hz调到2个字以内,400Hz到3个字以内是可以做到的。
你的信号源有没有功率输出?如果没有就接个音频小功放(最好输入输出都是电容耦合的),再把调压器反着接上去,万用表的阻抗高负载小,这样1000v以下交流信号就有了虽不连续但也够通过高位表比对的方式来校61e的所有量程了。玩技术不一定全靠拼设备拼银子,自力更生没条件创造条件也很重要

网友:
这也太多表了吧,表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下你的思路,你先调零,然后对应34401调准了AC1v,然后看ac2v,此时34401读数是多少?这两个点看的是 ...

头大,信号发生器没有功率输出。哈哈

网友:
感觉61e+比较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大,信号发生器没有功率输出。哈哈

加个音频小功放就行。用设备搭建系统和用元件设计产品一样的,玩的就是这个过程

网友B: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香蕉头是哪里买的,多少钱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香蕉头是哪里买的,多少钱一颗

你指的这个T形的香蕉头吗? 淘宝买的,不过几毛钱到一两块钱一个,你搜  叠插香蕉头 能找到很多! 我这个不好用,弹片太软,很容易松,需要经常调整弹片。 破马的这种的香蕉头弹性很好,但是价格贵太多了二手货7块钱起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这个T形的香蕉头吗? 淘宝买的,不过几毛钱到一两块钱一个,你搜  叠插香蕉头 能找到很多! 我这个 ...

我有一对破马的感觉用起来确实非常好,准备买国产的2块左右的试试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