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XPlay3S音乐手机直推4寸音箱,音质好的不敢相信。

楼主(2021-02-22):
vivo XPlay3S,听说音质不错,所以从闲鱼上买了一台来,55元包邮,卖家说是电源键按不动,不停重启,我想应该是电源键的问题。
买来之后先激活电池,然后用WD-40在开机键处喷了几下,等一会儿电源键就修复了。
后来开机发现机子有屏锁,刷了固件,不过这个机器的固件有点坑,全是植入软件,还过期的报错,有点烦人

用耳机试听了一下HIFI无损APE音乐,感觉开不开HIFI都差不多,我的耳机应该也没有这么差。
不知怎么回事。
不过后来玩着玩着,试试用小音箱直接接在手机喇叭接口,声音很大,试着用4欧6.5寸,也蛮响的。

于是接上一个4寸音箱,哇,这音质,非常不错呀,接上一对,完全可以做为音响使用。
熄屏试听半小时,手机一点也不热,就算是喇叭线短路,重启手机又正常了,看来功放芯片有保护电路,这样就放心的搞起...

这台手机是两个外放,双声道的

我的四寸音箱是一个同轴的迷宫箱,音质不错,当然低音不怎么样,人声很好。

网友:
VIVO
乐享极致

网友A:
本来内置喇叭就比较大推力,以前很小的带外放的那种MP3就直接接过4寸电视喇叭用过 声音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内置喇叭就比较大推力,以前很小的带外放的那种MP3就直接接过4寸电视喇叭用过 声音还是很大的, ...

嗯,老电视机喇叭功率小,所以灵敏度高,一般是4欧3W左右的。

网友:
我也去收一台来

网友B:
迷宫箱是买的还是自己订做的。

网友:
我也有一部,现在还在家里,大概5年多了

网友:
喇叭还是看口径.

同样的LM4890 1W输出,在数码设备上声音小得可怜,接上4寸箱子就完全不一样.
何况现代手机的功放指标不知道要好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迷宫箱是买的还是自己订做的。

同问,迷宫箱能否分享下如何制作的?另外是不加功放直接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