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石英钟表改用锂电池

楼主(2021-02-22):
最近石英钟表停摆了。翻箱也沒搜到干电池,到是找到了闲置的手机锂电池,想想怎么能费物利用一下。3.7v改成1.5v,方案太多了。为了减少电池空耗,想到了11173调稳压模块。方案确定后动手,20K、4K电阻搭棚焊。做好后一次成功,估计2年内不用换电池了。

网友A:
做梦,,,1117的静态功耗就够表用很久了。。。。找个省电机芯才好

网友B:
我使用1.8K电阻降压。表端用个100-200UF电解滤波就行了,根据表的耗电,减小电阻,到差不多就行,就这,一节18650也用不了一年。当然,我用的电池容量很小

网友:
你测一下静态电流再说吧

网友:
我是直接用的口香糖电池,翻出来的四五块古董,一块能供电三个月吧

网友:
1117自耗电无比巨大,估计你这个电池能用1周就不错啦,2年想都不用想,哈哈。

网友C:
亲测,用1117 1.5v给扫秒石英钟供电,一个月耗电1000mah左右。
手里的2000mah手机锂电池2个月需充电一次。这次,过年回家,换了一块8000mah的充电宝聚合物电芯,用半年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亲测,用1117 1.5v给扫秒石英钟供电,一个月耗电1000mah左右。
手里的2000mah手机锂电池2个月需充电一次。 ...

这样频繁充电的话我咋觉得不如直接用干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梦,,,1117的静态功耗就够表用很久了。。。。找个省电机芯才好

空载静态电流为56微安。还可以吧。

网友:
表盘是亮点。

网友:
换个康巴斯机芯,一节南孚一年多,多多少不知道,年底大扫除时换新的,用了十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频繁充电的话我咋觉得不如直接用干电池呢

后面换了8000mah电池,理论来说可以用8个月时间~

网友E:
直接串联个1M 的电阻应该也没啥问题吧

网友:
我家的表用南孚,2年一换。

网友:
92年家里买的大石英挂钟,很准,
一年半左右换一次电池,现在还正常服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1.8K电阻降压。表端用个100-200UF电解滤波就行了,根据表的耗电,减小电阻,到差不多就行,就这,一 ...

18650都用不了一年,那还改个什么劲啊

网友:
表盘照片像素太低,竟然被插值放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串联个1M 的电阻应该也没啥问题吧

1M的就不走了

网友:
哈哈,电池快跟表一般大了!
这个11173是大电流的1A-0.5A,功耗很大!
应该找个开关降压IC,功耗极小,论坛好像有有专门讲这个的,可查一查,

网友:
这石英钟典型叙利亚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