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饿死的芝浦25V锂电钻电池

楼主(2021-02-22):
今天去朋友那里玩,他说有几个塑料盆,钻几个孔种花,就翻出一年多前买的芝浦25V电钻,还是新新的。

结果呢,充电充不进,电钻也没反应,就让我帮看看。
用可调电源上电试机,主机好的,万用表测量充电器也是有输出的,
电池组零电压,预感不妙。
问朋友,他说买回来用了几次,反正也没充过电,因为疫情嘛就忘记了,
丢杂物间大概一年多,今天才想着拿出来用用。
原来这样,直接宣布电池饿死了。让他买个新的,这个旧的我带回家拆着玩。
一番折腾,得6个零电压18650,其中一个撕镍片负极穿孔了,喷了点气体和液体出来,
还好离得远,没喷到脸上。大家以后拆电池组千万小心,最好戴护目镜。
打算买6节新电池试看修复,万一修好还得买主机,想想不怎么划算。
要么搞一个T12供电,不能浪费保护板是吧,6节电池也要几十块呢,先酝酿几天吧,
三思而后行,哈哈。

网友A:
保护板还不错,好歹有料

网友B:
过放了,把保护阀压回去可以应急用一两次,长久用怕漏液

网友C:
电池挂了,板子可以再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放了,把保护阀压回去可以应急用一两次,长久用怕漏液

危险操作,还是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挂了,板子可以再利用!

是的,还没想好怎么玩,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还不错,好歹有料

芝浦也算是个牌子

网友D:
6节动力电池,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E:
建议,如果拆旧电池想要留着DIY用,尽量别撕镍片,直接剪断镍片,焊接电线会很方便

网友F:
撕锂电池的镍片真是个傻操作,只剪掉18mm直径外面部分的就好了,留着也不会影响电池使用,镍片那点厚度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以后焊接使用的话还可以直接焊接在镍片上不会烫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6节动力电池,价格不便宜啊。。

是啊,不便宜。不然立马下单,都不带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如果拆旧电池想要留着DIY用,尽量别撕镍片,直接剪断镍片,焊接电线会很方便 ...

想着是废品电池,抓着钳子就开掰了,但凡有些电压也不会那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撕锂电池的镍片真是个傻操作,只剪掉18mm直径外面部分的就好了,留着也不会影响电池使用,镍片那点厚度可以 ...

哈哈,我也不懂会撕漏嘛,以前撕过几个三洋,LG都是挺厚实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不懂会撕漏嘛,以前撕过几个三洋,LG都是挺厚实的。

咋不试试5v激活?

网友H:
如果是日本芝浦的话那是大牌子,东京芝浦电气公司简称东芝。

田中久重于1875年在东京港区芝浦街创立工业制造所,1904年改名为芝浦制作所株式会社,主要生产机电类产品。

藤岗市助和三吉正一于1890年在东京创立白热舍,是日本第一家生产白热灯泡(白炽灯)的公司。1899年,白热舍改名为东京电器株式会社。

1939年东京电器与芝浦制作所合并为“东京芝浦电器株式会社”,简称东芝。

1942年东京芝浦为日本海军生产出日本第一部雷达。目前东芝仍然是日本重要的军工生产商,为日本自卫队生产东芝91式地空导弹和东芝11式防空导弹等武器。普通消费者对东京芝浦的了解主要是电视等家用电器和笔记本电脑等产品。

东京芝浦电器和丰田自动车工业是日本最大的三井财阀的主要组成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咋不试试5v激活?

我觉得激活也没啥用,这种电芯本来就不好,连个标识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日本芝浦的话那是大牌子,东京芝浦电气公司简称东芝。

明显不是大品牌,做工一般般,和X登,X韵,X格差不多吧。

网友I:
应该激活试试,咋说也是动力电池,比平常电池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激活试试,咋说也是动力电池,比平常电池强多了。

电池上啥标识也没有,我觉得有普通1200MA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上啥标识也没有,我觉得有普通1200MA就不错了。

说不上来,看着是动力电池,救活就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