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吹风能改汽车用吗? 不需加热

楼主(2021-02-22):
汽车停路边灰尘太大了  几天不开用嘴都能吹掉一层灰  要是有个吹风机就不用嘴吹那么难看了。    清理一下前后挡风玻璃的灰。

想把电吹风接点烟器12V使用,只吹风就行。   感觉比自己DIY吹风机更容易更方便。

实在不行搞把大葵扇手动扇灰了。

---------------

有新发现1!!!

6A电流的蜗牛鼓风机,接上车载点烟器,是不是更牛???

网友A:
直接喷水刮两下雨刮就好了。改也可以,那电机貌似要换

网友:
这主意不错,干洗,一般吹风机电机是低压直流的,改12V应该可行

网友:
不如用那种十块钱的吸尘器,正负极对调一下。

网友B:
换个12V电机即可。或者:吹风机车载冬天除霜迷你加热强力12V小型便携旅行车用汽车电吹风。

网友:
有车载或者锂电的吹风机啊

网友:
还是学我吧,靠天吃饭

网友:
几十块钱买了个车载吸尘器,两年了就用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喷水刮两下雨刮就好了。改也可以,那电机貌似要换

灰太多,雨刮喷水,挡风左边都能看到一层泥了。感觉先吹掉一层灰比较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12V电机即可。或者:吹风机车载冬天除霜迷你加热强力12V小型便携旅行车用汽车电吹风。 ...

发现蜗牛鼓风机似乎更好   。听说家用电吹风 大多都是12V的直流电机?通过发热丝降压使用的

网友:
现在很多吹风机电机都是直流电机的,接12V完全没问题

网友:
一般电吹风都是串励电机吧,交直流都可以用,但电压太低肯定不行

网友:
直流无刷风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59元,还的另外加长线,不符合DIY的精神   。听说家用电吹风 大多都是12V的直流电机?通过发热丝降 ...

我用的是220V串激电机。那种12V的,我差点忘记了。

网友C:
前挡脏了直接用布抹一下不更干净?买个手持的带伸缩杆的玻璃擦扔车上,脏了就擦,比什么吸尘器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挡脏了直接用布抹一下不更干净?买个手持的带伸缩杆的玻璃擦扔车上,脏了就擦,比什么吸尘器好用多了:lol ...

用布抹要走来走去。。。我有点懒。只想给车吹掉一层灰,估计能吹掉半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12V电机即可。或者:吹风机车载冬天除霜迷你加热强力12V小型便携旅行车用汽车电吹风。 ...

  这种电吹风配件 是不是拆掉那几个原件就能接12V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吹风配件 是不是拆掉那几个原件就能接12V用了?

可以。这经过全桥了,不用考虑正负极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布抹要走来走去。。。我有点懒。只想给车吹掉一层灰,估计能吹掉半斤。 ...

擦窗那种带伸缩杆的刷子,你站在车头,三两下就擦干净了,哪用走来走去?用吹风机的话根本不够力,除非是220V那种鼓风机,没几百瓦以上都吹不干净

网友:
这种扫灰神器了解一下,绿色环保,不需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