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獾超存主板SATA接口扩展

楼主(2021-02-22):
撸了个蜜獾,结果黑群下除了msata的ssd,sata口只能认4块硬盘,感觉很尴尬。
看到坛子里有高手给主板添加芯片增加sata口,于是也想这么干了。
从网上买的芯片,eeprom,晶振,电阻电容,开干就是了。

1,首先是清理焊盘

2,焊接主芯片

3,25M 晶振

4,eeprom,CH341A上夹子从隔壁那颗芯片读取内容复制进去

5,补上缺失的阻容

6,各个阻容的值,这个是最关键的,图中留空的焊盘本身就是要留空的,别多补。

7,从废主板上拆些SATA插座来,和这个主板完全兼容焊盘的sata座子翻遍了某宝也没找到,
最后只好舍弃了两边的固定引脚,只取了4根信号+3个地的引脚焊接,反正以后也不会经常插拔。

8,装好sata插座,测试好没有开路短路,装好散热器

9,插上硬盘,美滋滋。

补上了4个口,但是有1个口还是不认,不过这样也够了,3+3+1+1,总共可以有8个sata设备,足够用了。

这款蜜獾的主板,和蜗牛C单的主板几乎是一样的,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蜗牛C单的扩展SATA。

网友A:
给sata打上胶,我就是没打胶有晃动把接口都弄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sata打上胶,我就是没打胶有晃动把接口都弄掉了

这主意不错,回头热熔胶打一圈。

网友:
我宁愿买大板加扩展卡了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890

是我的帖子吗?????: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B:
sata不认,,,可能是电容容值不对或者是短路了!!!!!!!!111

网友B:
简单说吧,,,这个板子应该是d单的,,,板子做工很差!!!!!!!!板子容易鼓包变形!!!!!!!而且还有烧南桥的通病!!!!!!!!!!!!

网友C:
不认可能是BIOS或者群晖驱动问题,我这的蜗牛12盘的,也只认8个,其中一组认3个,一组是1个,一组4个。但实际测试在WINDOWS下面打了驱动12盘全好的。

网友:
学习了,我的蜗牛B双用了两年了。还没折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认可能是BIOS或者群晖驱动问题,我这的蜗牛12盘的,也只认8个,其中一组认3个,一组是1个,一组4个。但实 ...

因为另外的那4个是通过sata协议拓展的,,不是直接走PCIE通道的,,,,群晖下面没有驱动肯定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不认,,,可能是电容容值不对或者是短路了!!!!!!!!111

测了电容那边到芯片的对地电阻,3路正常的阻值一致,1路不正常的阻值明显偏大,而且PN两个点的阻值还都一样,都偏大,,,
考虑到是拆机的芯片,所以芯片有问题的概率很大的。
多了3路,够用了,那一路不用也无所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了电容那边到芯片的对地电阻,3路正常的阻值一致,1路不正常的阻值明显偏大,而且PN两个点的阻值还都一 ...

两对差分线,一组230多,另外一组是510多,两者之间误差不超过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对差分线,一组230多,另外一组是510多,两者之间误差不超过10,

有问题的那一组1K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吧,,,这个板子应该是d单的,,,板子做工很差!!!!!!!!板子容易鼓包变形!!!!!!!而 ...

蜜罐用了蜗牛最差的那款板子,反正不知道怎么炒起来的

网友D:
我。。。请允许我用这个表达我的惊吓
另外如果我买一个b85主板,主板芯片支持6sata和hdmi,但是主板上面留空了插座,这样能使用这个方法直接添加插座来恢复主板的功能?我年前就是因为sata口数量问题,很难的选择了一套b85,如果4ata口空焊两个的反而很多

网友:
零件表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请允许我用这个表达我的惊吓
另外如果我买一个b85主板,主板芯片支持6sata和hdmi,但是主板上面留 ...

要看是依靠芯片扩展出来的sata插座,还是仅仅只是没焊接插座。
比如蜜獾这个是依靠mavell的芯片扩展出来4个sata口,就必须把芯片和周边都补全了才行。

楼主:
帖子里的第6项,那张图里标明了都是哪些东西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吧,,,这个板子应该是d单的,,,板子做工很差!!!!!!!!板子容易鼓包变形!!!!!!!而 ...

J1900集成了PCH,哪来的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J1900集成了PCH,哪来的南桥

就是pch里面的南桥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