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如何升级?

楼主(2021-02-22):
用的是普通5号电池,不耐用,草帽灯珠。与灯珠相连的线路板上只有一个估计是三极管和电感。

网友A:
看电路是把1.5V升压到3V,这个没法改的,受大小限制,安装不了多大容量的电池,这个倒是可以改成同样大小的14500锂电池,就是升压电路要去掉

网友:
又不贵直接买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是把1.5V升压到3V,这个没法改的,受大小限制,安装不了多大容量的电池,这个倒是可以改成同样大小的 ...

就是因为手头有节14500锂电池,才考虑如何升级的,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B:
这手电,太差劲了,要升级,就要上凳次,外壳,用24K黄金打造,切削,滚花,如果嫌白金俗气,那就白金,铂壳。这样连反光碗都一块车出来,至于玻璃可以用玻璃种的玉石打磨,外壳上,前后端盖都镶嵌红绿蓝多色宝石和小珍珠,这样,不但男士喜欢,女生也更喜欢,亮不亮都无所谓,加长一节,里边装偏心轮电机更好。电机要用金线缠绕线圈,钕磁做恒磁场。外壳用锎做,至于开关嘛,都用声控AI智能化芯片控制,为了区别于小度,小爱,咱们这个定型为小亮、操作以声音辅助指纹和虹膜识别。三位一体,大方实用,成为您专属的家用电器,一旦丢失,落入别人手中,任何一种识别不符,或者要强行拆卸,则执行自毁程序,内部的自毁装置在30秒内起爆,威力相当于200KG TNT。
电池使用最新石墨糖稀电池,充电解馋两不误。灯珠使用国产柯镇恶T100强光灯珠,耗散功率100W,瞬间把人照瞎,专杀远光狗,

网友C:
可充电的LED手电才十几元钱,如果不是为了研究,重新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充电的LED手电才十几元钱,如果不是为了研究,重新买一个。

研究着玩的,

网友:
应该是焦耳小偷电路,这个不太值得升级,攒点M换个论坛手电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
这电路……改的话就把灯珠和板子都换了吧……

网友:
我也有几个早期的LED手电。改造得改结构,想想就麻烦,留着怀念了。

网友:
要升级除了壳基本都得换,成本太高,不值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手电,太差劲了,要升级,就要上凳次,外壳,用24K黄金打造,切削,滚花,如果嫌白金俗气,那就白金,铂 ...

石墨糖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是把1.5V升压到3V,这个没法改的,受大小限制,安装不了多大容量的电池,这个倒是可以改成同样大小的 ...

如你所说改造后发现给一小段时间灯珠就灭几秒,分析应该是灯珠过压保护导致的,锂电池3.7--4.2v,灯珠3--3.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手电,太差劲了,要升级,就要上凳次,外壳,用24K黄金打造,切削,滚花,如果嫌白金俗气,那就白金,铂 ...

这不叫手电筒了,按大师的设计,没2万下不来,能当传家宝,代代相传。

网友:
其实简单升级一下也是可以的,一节14500电池,一只1W   LED灯珠就行了,不过最好加一只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