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71AD黑片开卡后只剩1/4容量求教

楼主(2021-02-22):
前段时间买了一个江波龙的雷克沙 M25 32G U盘。到手时没有问题,是32G的容量。主控:慧荣SM3271AD/闪存:SDYNBIAMA-032G。
然后用开卡工具重新开卡,最后都只能看到8G的容量。
闪存识别正常,但就是开不满32G。
请教一下,我这个设定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要注意的?
下面是还没开卡时识别的:

下面是普通开卡后的识别:

下面是低格后的识别:

下面是设定:

网友:
分bin固定容量 不打勾

网友A:
把那个固定容量的选项去掉估计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固定容量的选项去掉估计就差不多了

刚刚试了,开成8.6G了...还是不太行,还在试.

网友B:
江波龙的颗粒,你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江波龙的颗粒,你开不了

好极了,下次绕开江波龙一系才行...

网友:
用高级格式化,别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