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401电池接口有点松 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2021-02-22):
大有品控感觉还是不行啊,电池接口有点松,另外买了一个大有20V充气泵也是这样,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A:
那叫弹性连接!真搞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叫弹性连接!真搞笑。

是黑色那一整块有点松动,感觉是装配的时候矿量有点大,没卡牢固。

网友B:
你电池座上缺两个白色硅胶条………有的机器有,有的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池座上缺两个白色硅胶条………有的机器有,有的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

还有这种操作,大有那这是搞嘛?难道这是缩水版的?

网友:
我的5401摆动很小反而5282有点大什么鬼

网友:
就是这样设计的,人家不会单独给你生产一台,放心用吧,我的电锤没有小橡胶柱,吹风机有.

网友:
你是没碰到米沃奇、得伟18v系列挂颗电池松松垮垮呢

网友:
5401都是这个的,装上电池会有两三毫米的缝隙,前后推动电池是可以前后移动的,象有弹簧顶着一样。

网友:
是弹性连接!消除减缓机子运转时震动引起的电池和机子插接口活动产生火花磨损。

网友:
牧田,威克士都是一样的

网友:
都这样就是活动的,有的还带弹簧顶着,缓冲震动的。要不电池触点和机器插片能磨断。

网友:
在有了弹簧或胶条缓冲减震的前提下,稍微松一点不是缺点。我的杂牌电动工具拆卸电池包时有的需要使劲拽(zhu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