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检修老插排

楼主(2021-02-23):
春节回家我就是个修理工,父母的播放器,老姐的扫地机,邻居的机顶盒……
最重要的还是安全检查,看到个插排线最外层绝缘老化简单处理下。顺便看看这快20年了的老插排。仍然接触可靠,氖管老化了很暗淡

网友:
质量很好,牛气冲天!

网友A:
陶瓷底座?蓝色部分是防雷嚒,看着很高级

网友B:
什么牌子插座,看着用料做工上乘啊,有没有链接?多少价位?几孔?

网友:
不错,防雷公电母

网友:
做工很规范,用料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底座?蓝色部分是防雷嚒,看着很高级

不是陶瓷,聚碳酸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陶瓷,聚碳酸酯

原来是这样,底座的颜色看起来比较白和亮光,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插座,看着用料做工上乘啊,有没有链接?多少价位?几孔?

商标在图片上有,突破,老式的通用插孔,不合新国标,早没有卖的了,5位+1位开关,价格具体记不住了,应该一百多不到200。虽然是通用设计已经被新国标所淘汰但用了近20年仍然接触可靠,说明通用插座的问题不全在设计上,用料偷工减料是更严重的问题。台湾wipro也有类似的通用设计,一样的可靠。公牛那种骨子里的偷工减料就算能一时利用新国标和一体铜的噱头炒作时间久了任然是偷工减料的本性难移。

楼主:
我家老房子层发生过小的电气事故,算不上火灾但也是燃烧,心有余悸,之后从来不敢在安全上掉以轻心。新房也曾发生过电饭煲电源线打火燃烧,装修时插座安装问题等小事故,都因保护设备可靠和警惕性高而控制在萌芽。最危险的是煤气通气后有泄漏,我正好在通气后不到3天闲来无事回家待几天,半夜上楼觉得走廊里有淡淡煤气味儿,遂报警,结果全楼疏散排查。家中应该灭火器,灭火毯常备,可然气体报警器也要定检。

网友:
质量非常好哦

网友:
公牛早期壳脆, 开关容易按坏 ,铜线 铜芯用料都没问题,但壳破了,芯子再好也没用

网友:
螺丝紧一紧?

网友C:
铜排与插片之间隔着塑料?靠螺丝导电吗?都紧一紧吧!

网友:
一排整齐的铜片,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排与插片之间隔着塑料?靠螺丝导电吗?都紧一紧吧!

检查没发现任何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插座,看着用料做工上乘啊,有没有链接?多少价位?几孔?

突破。很有年头的高端插排品牌,10年前就得一两百块钱。

网友D:
这种插座隐患很大,铜片靠螺丝锁紧,长期插拔螺丝松动接触不良有火灾风险,给父母用这种烂东西心也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没发现任何松动

等真松了有你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插座隐患很大,铜片靠螺丝锁紧,长期插拔螺丝松动接触不良有火灾风险,给父母用这种烂东西心也够大。 ...

烂东西?哈哈,如果你用过才能知道烂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