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 X98 Air II (HG6N) 作死 BIOS 关闭了 USB OTG 支持

楼主(2021-02-23):
最近突发奇想,把吃灰多年的 X98 Air II 翻出来,把 Win8 升级成 Win10 20H2

看看 NAS 里的电影、电视剧还行。

琢磨着试试把它装成 32位的 Linux Mint,结果发现 BIOS 好像 是 UEFI BIOS,不用 UEFI SHELL 还不行。
(当时忘了 UEFI 可以选择设备的,还想着用 Legacy BIOS,按 F7 从设备列表中找出 USB HUB 中的 U 盘。结果发现 BIOS 设置里面 USB 设置 可以看到有 USB设备 连接,设备名也正确。但是 F7 就是不显示任何 U 盘。)
一时心急,把 BIOS 里面 xHCI hand-off, UHCI hand-off, Legacy USB Support, 等等选项逐个都尝试了一遍,还都保存之后重启。结果最后 USB-OTG Support 被我关了,Secure Boot 被我开了
现在开机就是进入 Win10,而且进入 BIOS 和 Win10 USB OTG 都无法使用,所以 USB 键盘就无法通过 HUB 识别了

为了拯救作死的自己,我进行了如下尝试:

通过软件尝试恢复 BIOS 设置:
使用 AfuWin 工具尝试重置 BIOS 成出厂设置。查阅了一些资料,好像写入 NVRAM (勾选 Program NVRAM)会重置 BIOS 设置。于是进入 Win10,运行 AfuWinGUI, 选择以前的备份,写入 NVRAM,结果提示 Secure Check Failed。尝试再选择 Override as Recovery,程序提示重启,然后重启到 BIOS 界面,会多出一个 Recovery Tab,还是提示 ROM 失败,估计还是 Secure Boot 造成的。失败

通过/RESET 尝试重置 BIOS:
没办法,先拆开平板看看吧。撬一撬,用手掰一下,哎呦!边缘挺锋利,大拇指光荣挂彩。图我就不上了,以免让大伙揪心。最后成功得到下面的线路分布:

电源周围的细节:

找到 BIOS 是 Winbond 25Q64FWSIG 查阅得到其引脚分布如下图,注意左上角的小圆圈定位。

我开机进入Win10,用工具测得 VCC 和 RESET 都是 1.8V

文档(见附件)里面还说了重置电路有软件 RESET 和硬件 RESET。其中硬件 RESET 有最高的优先级,会无视某某、某某、和某某状态。(全英文文档其实没什么,主要是我不懂硬件。。)
将 7 pin /RESET 拉成低电平持续至少 1 微秒,将会把设备重置为最初加点的状态。好,开机进入Win10。找了一根细金属丝把 GND 和 RESET 连起来,结果。。。什么也没发生。重启,还是一样。。。或许这里说的 RESET 电路 并不等同于恢复 BIOS 状态。失败

通过编程器 重写 BIOS:
还不清楚编程器重写(包括先整体擦除再烧入的方式)能否影响 BIOS 用戶配置。1.8V 编程器似乎需要转接一下。。不转接的还没摸过。。暂时搁置,等候各路大神指点

那么还有一条路,那就是
通过分析电路分布再接出一个 USB 口!不依赖 OTG 设置
通过研读前人的台电平板x80h添加独立标准USB及DC接口(Z3735f平台)让平板成为迷你主机
学习到了很多。自己也查阅了 Z3736F 的文档(见附件vol1,PS:vol2太大了上传不了,需要的可以私信我),发现它的 USB D+ D- 支持与前人那篇文章中的 X80 的 Z3735F 是一样的。

但目前的我还不会焊接 CPU 的高端操作。所以恳请各位朋友帮看看板子上的空槽中有没有类似 USB 键盘空焊盘之类的东西。
多谢!

补充内容 (2021-4-11 21:21):
被我焊坏了板子,已找人修好。。。。

网友A:
板子上还有至少一个USB2.0。位置我忘记了。当时找资料时留意过这个板子。这个跟我的板子不一样。我的板子就加了一个USB2.0。
之前保存了一个加USB2.0的位置的图片。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台,改成全安卓了,这性能装WIN太慢了吧?

网友C:
刷BIOS吧,这个最省事

网友D:
这个的bios不支持触摸吗,我之前用的富士通平板的bios界面是支持触摸甚至带个屏幕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还有至少一个USB2.0。位置我忘记了。当时找资料时留意过这个板子。这个跟我的板子不一样。我的板子就 ...

是的,附件中文档里可以看到,所有 Z3600 Z3700系列都至少有两组 USB 支持

有个问题请教下:
加 USB2.0 是不是一定要拆CPU?如果用万用表测出来板子上与 CPU 上 VCC D- D+ 相连的位置,应该就不用拆装 CPU 了吧

我这个的跟 Z3735F 一样 D- D+ 就是 H3 H4 两个引脚。
看有些人说 D- D+ 互相是区分不出来的,大概2~3V 的就是,一会我打算试试

还有个问题,这时测量 GND 使用电池的 GND,也就是上图黑线连接的那个,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我觉得一块板子 GND 都是一样的。

目前只知道,关机的时候,电池虽然连着,但 BIOS 引脚都是不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的bios不支持触摸吗,我之前用的富士通平板的bios界面是支持触摸甚至带个屏幕键盘 ...

是的,BIOS 界面触摸在我这里一直都没成功过。

不过,找到一个页面 https://justpaste.it/rmzy 写了两种不使用键盘 进入 BIOS 的方法

其中第二个方法是说,台电平板开机时,触摸屏按屏幕下方,就会出现虚拟软键盘。然后就可以替代物理键盘了。图下面一句又说【实际上你可以按屏幕任何地方来显示软键盘】。

想起这个【台电科技】LOGO,我记得以前 Win8 的时候有。现在被我装成 Win10,开机不显示这个。
屏幕上满处按,也显示不出来软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台,改成全安卓了,这性能装WIN太慢了吧?

是超慢,不过装好之后 MPC-HC 看本地视频 1080P 竟然不卡我也纳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BIOS吧,这个最省事

用编程器刷能确保【恢复默认设置】吗?

我现在只有现在 禁用 OTG 之后,用 AFUWIN 保存下来的 BIOS,用这个恢复是不是一定不起作用?
因为里面已经禁用了 OTG

网友E:
win10下也可以刷bios,厂家可能没有提供软件,但可以找找,BIOS厂家就那几个,它们有win下的刷写软件。

网友F:
扔了吧,不值得。换个j1900,,功率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扔了吧,不值得。换个j1900,,功率差不多

Z8300/Z8350 的也有,功率低于5W
这个只是拿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10下也可以刷bios,厂家可能没有提供软件,但可以找找,BIOS厂家就那几个,它们有win下的刷写软件。 ...

secure boot 被我打开了,不作不死啊。。。

网友G:
我上个台电平板OTG不识别键盘,鼠标可以,从板上飞USB数据线出来也不行,后面搞坏了,这个问题也没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上个台电平板OTG不识别键盘,鼠标可以,从板上飞USB数据线出来也不行,后面搞坏了,这个问题也没找出来 ...

OTG 直接插键盘不识别,应该是线的问题
能识别出鼠标肯定不是 USB 没开

网友H:
我也有个类似平板 我还扩容了 我记得看过类似这种平板添加usb口的方法 直接在otg口处引出d+d-就可以了 然后在主板上找个5.0v的输出 该接地的地方接地 这不就有了 v d+ d- g了?usb2.0的组成不就出来了?
不过你这个是关了otg功能 不知道是关闭了otg的电源输出还是d+ d- 你可以尝试一下 不行再搜搜同款cpu平板改usb的教程 一般主板上是还有d+ d-的接口的 不一定非要动cpu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个类似平板 我还扩容了 我记得看过类似这种平板添加usb口的方法 直接在otg口处引出d+d-就可以了 然后 ...

多谢关注。
按照层主的分析,用表测了一下。
BIOS 里面关闭 USB OTG 支持之后,OTG口 上 VCC GND 之间还是 5V
D+ D- 都没信号 学习到了

好奇如果 BIOS 里时钟断电,会不会像台式机那样自动重置成默认设置
由于电池是一直连接着的,等我拿到更细的烙铁头再跟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个类似平板 我还扩容了 我记得看过类似这种平板添加usb口的方法 直接在otg口处引出d+d-就可以了 然后 ...

D- D+ 连通后等待的状态 是 3V 左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D- D+ 连通后等待的状态 是 3V 左右吗?

我也没测试过。。。你可以测量一下电脑上的usb口

楼主:
更正: 图中 BIOS 为 Winbond 25Q64FWSIG 不是 G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