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自己踩踩坑 拆解山寨款牧田无刷锂电钻

楼主(2021-02-23):
前面偶然看到网上山寨牧田电扳手的拆解和评测,感觉这个价位还挺靠谱的。
普通家庭用不上电扳手,买一把牧田款的锂电钻踩踩坑

一机一电一冲,还带个塑盒,180元入手

直接开拆

内部整体,看上去还行

无刷电机细节,铜线还挺粗

线材细节和驱动板,驱动板外壳为铝,底部还有散热鳍片

波箱,看电扳手拆出来都没怎么打油,这里润滑脂上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嫌油就没有继续往下拆了,见谅(主要还是手残怕装不好)

倒顺开关配合间隙很大,非常松垮

银色部分为铝,20档扭力调节,15档左右最慢速手就捏不住了

电池外壳,还算比较有光泽,貌似不是回收塑料来的,锁定块弹性也挺好,不松垮

5串2并不知名18650电池,动手能力强的可以自己改改。保护板居然有三颗大mos

附带来的充电器,屁轻屁轻的

优点就是便宜,家用打螺丝,板材上打打孔够用了
比较难受的是没有刹车,也没有轴锁定,麻花钻上不紧,或者上太紧不好取下来,开关线性比较差,段落感明显,档位开关拨动起来质感较差,倒顺开关配合间隙过大,会晃动。

网友A:
我买了个戈麦斯的,59块钱,没有冲击钻功能,可能一年也用不上一次

网友B:
花十块钱换个钥匙扳手夹头

网友:
对得起100多元的价格,有多好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十块钱换个钥匙扳手夹头

自己家用,难得打孔,没必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个戈麦斯的,59块钱,没有冲击钻功能,可能一年也用不上一次

这些便宜钻电芯很差,大概率一年后拿出来电池饿死了

网友:
180来块钱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些便宜钻电芯很差,大概率一年后拿出来电池饿死了

定期拿出来充电是不是就没事了?

楼主:
正好180包邮,一电一充还带个塑盒,还给了两根批头。那段时间家里正好要搭个小仓库,木结构,就买了这把,那种M3M4的自攻螺丝打了好多,感觉还挺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期拿出来充电是不是就没事了?

嗯,用的时候也别勉强,转速明显降低了赶紧换电池和充电,千万别没电停转后再转,虽说一般都有保护板,但能不能保护便宜电芯也不好说

网友:
电钻系列由20包邮到180块包邮 ,买着买着就习惯价格了,哈哈哈

网友D:
大扭力钻没有主轴锁是天大的败笔,不像19 29包邮的钻直接手抓住拧死就好,大扭力的钻开高档抓不住,能抓住的又容易松,麻烦

网友:
咸鱼上有同款牧田标裸机卖380,然后电池盒充电器都只拍背面标签

网友E:
外壳很牧田,其他部件基本都是公模,不过180元全套也可以了。夹头看上去还不错,但没有主轴锁定功能的齿轮箱配个单节的手拧夹头就是鸡肋了,不是拧不紧就是卸不下,还是换个两节的夹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扭力钻没有主轴锁是天大的败笔,不像19 29包邮的钻直接手抓住拧死就好,大扭力的钻开高档抓不住,能抓住 ...

确实是这样,装卸批头钻头很繁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壳很牧田,其他部件基本都是公模,不过180元全套也可以了。夹头看上去还不错,但没有主轴锁定功能的齿轮 ...

买的时候也是脑子一热,轴锁这么重要的东西忘记问了,虽说基本用不到麻花钻,但装卸批棍也很麻烦,还好家里轻度使用,带出去干活的话不太合适,这玩意真的很重啊

网友:
波箱,看电扳手拆出来都没怎么打油,这里润滑脂上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嫌油就没有继续往下拆了,见谅(主要还是手残怕装不好)

这个机油看着质量不怎么好!
细节做工不到位,工具不耐用!但为了省钱,可以理解!
电池换一下,主要性能估计接近原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期拿出来充电是不是就没事了?

电池不一定是饿死的  你满电存放一样死的快!  带保护板的平均电压3.7v±1左右存放是最好的,开始半个月一个月测一下电压 判断保护板是否漏电,电压基本没变的话就放着吧 半年一年没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这个电池包还算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