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教,多片6伏太阳能板应该怎么给铅酸电瓶充电?

楼主(2021-02-23):
不是很懂,求大神赐教。
是不是应该先逐个一下短路电流,短路电流接近的3个一组串联 额定18v空载21v,然后串联一个二极管
再全部并联一起,再接到mppt就可以?
看那些共享单车板,价格诱人,想搞点玩玩。
2平方面积,大概能做到多大功率呢

网友:
这个要看你控制器的参数,不要超过控制器输入范围即可。每平方米大概200瓦(指中午太阳垂直于太阳板)

网友:
全部串联,然后 买一片可调的横流恒压板调好电压限流就好了

网友A:
多大的电池,如果是60A,那么长时间爱你承受600毫安充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电流控制在600毫安内,电池组串肖特基就可以直接并联铅酸。

网友:
2平米的位置,你上mppt?不合算吧

网友B:
每平米大概20多片单车板,如果是全新板150w,垃圾板不好说。两平米也挺好玩的,20a的电流,用几十块的控制器就够了,没必要mppt

网友:
单车版,串联2块。。。12V,就号。。什么都不用接。。

如果想搞。顺便几元,买个降压模块,。3-4串。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平米大概20多片单车板,如果是全新板150w,垃圾板不好说。两平米也挺好玩的,20a的电流,用几十块的控制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电池,如果是60A,那么长时间爱你承受600毫安充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电流控制在600毫安内, ...

计划是200AH电瓶

网友C:
每块单车板都接一颗肖特基二极管,然后再三块板串联,太阳大的时候空载电压大约22V左右,电流大约3A,至于要几并那就要看你电瓶的大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块单车板都接一颗肖特基二极管,然后再三块板串联,太阳大的时候空载电压大约22V左右,电流大约3A,至于 ...

这个二极管起的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