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刮骨疗伤 维修一部爱华随身听(AIWA HS-J370)头大了

楼主(2021-02-23):
主板严重腐蚀,刮骨疗伤

刮骨疗伤之前的样子

未动工之前的主板

芯片拆下,刮脚刮焊盘,所有过孔飞线,完事之后开机电机转,耳机有啸叫,估计电容失效了,暂时找不到替换的,修的头大,放弃

这么多年了,皮带依然完好,情怀折腾不起啊

网友:
修这种层度的机子,一定是真爱。

网友A:
这……大清早还没吃早餐,该如何评论?
不敢乱说怕被喷,用英语代替吧?
BATTERY CANCER?

网友:
离成功不远了。看看啸叫是否受音量控制,区分一下是前级还是功放的事情。

网友:
楼主这个也能修,牛人啊!

网友:
楼主厉害,我觉得有这个功夫可以把板子抄下来了

网友:
这种换主板最好了

网友:
这个?是这个机子?我好像有个一样的,但就只剩下主板了大概。我找找,搬家时不知有没丢!不一定能响。

网友:
这个真是挂皮疗伤了。
挂完了应该买点阻焊绿油抹上。要不然铜皮很快就氧化黑了。

机芯和P30一个系列的。。。

网友:
电池漏液腐蚀,没有价值了。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容有问题,时间长了100%漏

网友:
狠人一个,手头有几个爱华无从下手不会修

网友B:
这是爱华哪年发布的机器,看着都是电解电容啊,怎么漏液这么厉害?
我发布的松下RQ-J7 ,84年发布的机器,看电路板没有换过电容(没有漏液),现在播放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大清早还没吃早餐,该如何评论?
不敢乱说怕被喷,用英语代替吧?
BATTERY CANCER?  ...

battery hiv: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爱华哪年发布的机器,看着都是电解电容啊,怎么漏液这么厉害?
我发布的松下RQ-J7 ,84年发布的机器, ...

电容没有漏液,是被其他东西腐蚀了

网友:
严重腐蚀真就没必要了,除非特别闲

网友(2021-10-13):
谁见谁头大 系列。      电路部分 晚期了  续命的话  耗时费力 结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