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维修一部爱华HS-J505随身听,钽电容叠焊不知可行

楼主(2021-02-23):
非常经典一部随身听,可惜电容全部漏液

全部更换钽电容,没有合适的容量,用两个叠加来增加容量不知是否可行

装机测试后不开音效声音正常,开了音效后声音失真,尤其是低音

网友:
这成本可大了去了。~

网友:
这样主板也许能长寿一些了……关键是皮带怎么长寿?

网友A:
这机器这样打理是不行的,所有拨码开关换新的,需要重点检查电解电容下面的过孔,每个都要检查,录放开关拆开清洗。线路板最好用无水酒精仔细清洗。
我也是刚刚打理了一台J505,我那台机器是收来的尸体机,线路板比你这个腐蚀的严重多了,我将电解电容下面及附近的所有过孔都重新连接了(不管他有没有腐蚀断),更换了所有拨码开关和按键。最后重新调整后,功能全好。
对于电解电容附近的元件也要检查,有的元件的引脚被腐蚀变黑的,也要更换。你会发现焊接这些元件的时候会有一股酸臭味,那就说明这些元件下面有电解液。
这机器打理起来比较麻烦,你要细心仔细检查和维修,不要想着换了电容就好了。
两只电容并联提高容量的方法是可行的。
我最近还有一台尸体J505在打理中,这台机器被腐蚀的更严重,换了不少元件,每晚回去打理,已经弄了半个多月了,还没最终弄完。
看排线处的焊接情况,感觉你需要换一把恒温电烙铁了,排线焊接温度不要过高,否则排线很容易坏,我手里这台机器就是被上家把排线搞废了,线路板也掉焊盘了。

网友:
这成本。。。无敌了

网友:
看这一堆固态电容,应该是一个好机器!

网友:
那么多固态电容和胆电容,太满足了

网友:
钽电容对音质有很大影响的,所以你还是乖乖的换成电解电容吧

网友:
上世纪90年代初这类贴片电解漏夜100%,日本olympus电子内窥镜的主机和光源里面的电路板全部腐烂。几十万的设备报废。
尼吉康的普通铝壳电解也是漏夜王,只比这种贴片晚二年漏液。

网友:
钽电容水塘小了,低音个沉不下去,在储能位并个大容量电解电容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敷铜纯度高的这种板,最好别用无水酒精洗,再好的分析纯也含碱性(除水份用的)。用专业的洗板水吧

网友:
4楼正解    几年前搞了很多  现在不搞了

网友:
主放大连到耳机的那两个电容一定要用电解或固态电解的,要不然音质下降严重。

网友:
钽电容过了10年容易坏,没电解电容耐用

网友B(2021-08-17):
220,4伏的电容极便宜,买一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4伏的电容极便宜,买一点么。

买一点了

网友C(2021-10-04):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这样打理是不行的,所有拨码开关换新的,需要重点检查电解电容下面的过孔,每个都要检查,录放开关拆 ...

电容提高容量不是并联,是要串联,并联是提高耐压值的

网友(2021-11-17):
引用 网友C:
电容提高容量不是并联,是要串联,并联是提高耐压值的

说反了吧

网友:
日产电容也有质量差的时候啊。

网友:
是我决对不会这样干,我会买容量合适的电容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