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女同事的诺米牌充电宝不充电,丝印B00三极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02-23):
各位大神,有知道丝印b00三极管是什么型号吗?烧了,百度了一下没查到是什么型号

网友:
先上女同事照片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BZX84Cxx稳压管

网友:
变色的话 基本上挂了

网友:
旁边不是还有一颗吗?测下啥状态。

网友B:
修啥啊,买个新的送给她

楼主:
把这个烧了的三极管拆了,试机可以充电,充了百分之几之后也能给手机充电,现在充放电正常了,不知道这个三极管起什么作用的,充满会不会停?会不会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BZX84Cxx稳压管

把这个烧了的三极管拆了,试机可以充电,充了百分之几之后也能给手机充电,现在充放电正常了,不知道这个三极管起什么作用的,充满会不会停?会不会炸了

网友C:
输入和输出的USB旁边,封装大小还有这么大,说明是过大电流的。我猜像HSMS-2810

网友:
买个现成的通用充电宝  线路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和输出的USB旁边,封装大小还有这么大,说明是过大电流的。我猜像HSMS-2810 ...

应该是过大电流的,拆掉这个三极管后充放电都正常了,只是现在充电很慢,上午9点到下午1点才充了30%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啥啊,买个新的送给她

他觉得修好后,女同事会献身给他

网友:
我也强烈要求上女同事照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