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卡顿是否只能放弃?

楼主(2021-02-23):
硬盘接上电脑就非常卡,SMART中C5已经1000多,05倒是0。这种情况下用CHKDSK,会导致数据丢失吗?

网友:
现在机械盘便宜,为数据安全,还是换盘吧

网友:
先备份数据准备换盘吧,然后这个旧盘到时扫一下坏道的位置,把坏道的部分用分区工具直接分离出来,然后隐藏分区,可以做下载盘咯。

楼主:
我倒是想备份数据,可根本没机会,这移动硬盘一插到电脑上就把系统卡死了,一拔下系统就正常了。现在情况更严重了,一插硬盘,系统不卡死了,但系统认不出这盘,连磁盘管理器里都看不到,唯一有反应的就是“安全删除硬件并弹出媒体”那里还能看到插入了一个硬盘,但盘符都没有。这种情况是移动硬盘的硬盘坏了,还是移动硬盘的接口电路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想备份数据,可根本没机会,这移动硬盘一插到电脑上就把系统卡死了,一拔下系统就正常了。现在情况更 ...

那你chkdsk估计没几个月下不来

网友A:
用ghost再挂块盘,把这个盘ghost到另一个新盘上,这个做法不知道是否行的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host再挂块盘,把这个盘ghost到另一个新盘上,这个做法不知道是否行的通

估计不行,这盘现在设备管理器、磁盘管理器都认不出,ghost应该更认不出了。唯一有反应的是这盘插入USB口时,音箱会叫一声,但“安全删除硬件并弹出媒体”那显示的是“弹出Hard Drive”,而正常情况应该会显示硬盘型号

网友:
有C5或者05都表示这个硬盘不稳定,稳妥起见,扔了换新的吧

C5可以通过低格消除,可能会转为05,如果消除以后不再增长,或者05数字不再增长,可以勉强考虑继续使用

比如我手上有一块有1个05,用了大半年还是1个05,那基本还是稳定的,还能用用

网友:
数据可能完了

网友:
试试把硬盘拆出来,直接接上主机的sata口和供电,不用硬盘盒。使用u盘的pe系统看看能否识别,在pe里面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ghost再挂块盘,把这个盘ghost到另一个新盘上,这个做法不知道是否行的通

我成功过一次,没有试过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