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子太阳能控制器换变压器

楼主(2021-02-23):
之前的个被雷打了,这年头里面还是线性变压器,手头有多的开关电源,直接换掉

网友A:
前段时间拆过一个,里边是隔离变压器,应该是上水电磁阀用的,隔离的安全一点。你这个变压器应该也是隔离的,不知换个开关电源是否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拆过一个,里边是隔离变压器,应该是上水电磁阀用的,隔离的安全一点。你这个变压器应该也是隔离的 ...

帝闻毕竟是大厂,自来水,金属混水阀也打在墙里,只要不是击穿,微量漏电人体电阻应该比墙面的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帝闻毕竟是大厂,自来水,金属混水阀也打在墙里,只要不是击穿,微量漏电人体电阻应该比墙面的大。 ...

这个给控制板,电池阀,继电器,传感器供电,比起电加热棒还是安全有余

网友B:
如果是有时间控制的,某些设备是靠获取电源频率来计时的,换掉了定时功能就废了,比如定时上水什么的,要看一下时间是否还正确走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有时间控制的,某些设备是靠获取电源频率来计时的,换掉了定时功能就废了,比如定时上水什么的,要看 ...

里面有时钟模块,还三节微型镍氢电池,断电几天都不会掉时间。一上午时间上水都蛮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给控制板,电池阀,继电器,传感器供电,比起电加热棒还是安全有余 ...

我家的加热棒手动控制,带声光报警,时刻提醒,防止没有停电去洗澡

网友:
变压器安全可靠寿命长

网友C:
我也打算把家里的太阳能热水器和即热式热水器里面的变压器换成12V的开关电源,是不是把开关电源里的Y电容取下就安全隔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打算把家里的太阳能热水器和即热式热水器里面的变压器换成12V的开关电源,是不是把开关电源里的Y电容取 ...

正规厂家的电源应该问题不大,能接地线最好,实在不行用的时候拔插头。目前为止用过的正规电源里面,碰到三星的炸二极管一次,烧保险一次,创维电视松下洗衣机有漏电情况。正规低压电源漏电还没遇到,Y电容失效也不会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