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烯王充电宝套装中的充电宝拆解及电路分析(G-KING BST-0168D)

楼主(2021-02-23):
数码交易区买的,卖了好多天了,现在已经结束了,卖家说后期还有货,前期是福利价为了征求折腾的玩法,征求结果暂不是很理想,而且除去库存损耗还赔了点,后期会涨价。
这里只管拆,暂时也不更新如何改装(锂电池危险,大电流充放电对电池要求很高,改装需谨慎,就算出了改成3.7v电池的方法,手里没有内阻、容量一致的半动力或准动力电池的请勿尝试!!!)。其余的一概不管。帖子内的附件为系统强制收取的下载费,我无法设置也到不了我这里,请理解,有需要的可直接搜索芯片型号,即可找到相关资料。

先看下商家的介绍【配套的PD60W充电头不是这个帖子的主角,因此不会出现在这个帖子中。充电头有坛友拆解后我会以连接的形式转到此贴中。然后这是2019款的第三代,比第二代多了20v电压档以及c口输出】

图片上都有说明和参数,我就不多介绍了

micro安卓口支持18w快充输入;usb a口支持18w快充输出,qc2.0协议,具体支持情况如图:

usb a口支持的协议

c口仅支持pd2.0协议

开始拆解:

拆解方式:把两头的标签撕掉会看到螺丝,银色壳子拽下来,然后就是卡扣了,拆的话卡扣无法避免的基本全坏!!!外壳和充电头都是喷涂的橡胶漆,就是类肤手感,容易划伤,久了会老化粘手。

一览图,液晶屏显示(不是网上找到的宣传中的oled屏,卖家也没说是什么屏幕)。
4串3.2V 磷酸铁锂电池,单节1250mah,换算下来是5000mah无误,没有虚标。
磷酸铁锂电池的特点:支持大电流充放电,循环寿命1000+次,安全性高,不易起火和爆炸。但能量密度低,18650规格的磷酸铁锂做到单节1600mah基本就是极限了。(官方宣传是石墨烯基技术,各位心里明白就行,我也不能多说)

主板图片:电池保护板与主板分离,改装难度低了不少

从上往下介绍:▲固态电容上方:
STP4925,台湾微碧30V7.2A 双P沟道 SOP-8封装 MOS管大功率场效应管,应该是负责c口的充放电切换的;
▲固态电容左侧:
pd协议芯片为css34p16,支持pd协议输入输出,qc协议输入输出,详细资料见文件:

▲固态电容右侧:
威兆PMOS管VS3508AE -30V -47A增强型低电阻P沟道场效应管,详细资料见文件:

▲中间左侧:
无字单片机,负责电量、电流、照明灯、软件保护功能,大概率为定制单片机,一次性编程的,改装难点在这里,就担心有软件保护,不好改。
▲大电感周围的4个:H桥式的Boost-Buck变换器
TDM3452  /30V 80A /DFN5x6 场效应管MOS管,详细资料见文件:

▲左下方:
SC8802  高效率,同步,4管双向升降压充放电控制器。

详细资料见文件:

主板背面:没啥东西。看电路走线,应该是4层版。大面积覆铜,又是四层板,散热快,折腾这个板子首先要有一个大功率回温快的烙铁

led灯部分貌似为电池直供电,通断由单片机控制8205mos管来控制。4个灯串联铝基板散热,还可以提升下亮度,把铝基板上的101贴片电阻换成100贴片电阻即可,亮度和温度都很完美。不建议直接短接电阻,

电池为独立保护板,带温度检测电阻,防止温度过高。连接最远的电池用的是加宽加厚的铜带。做工中规中矩。

电池保护板详细图

四串3.2v的铁锂电池保护板,不能用于3.6/3.7v的电芯。
左侧为电池均衡电路,可提高电池组的循环寿命。当其中一节电池先充满后会对其进行能量消耗,直到其他电池均充满为止。但这里的效果有限,因为这个充电宝没有涓流充电,因此可进行均衡的时间很短。
当前这个电芯存在不均衡的问题,造成满电电压达不到14.4v(目前满电13.9v),放电时保护板先于软件保护动作导致没电时彻底不显示。均衡下就好了(建议充满后放电到98%,然后用5v1a的充电器充电,来让电池在均衡范围内而又不会触发过充保护,因软件保护算法的原因,需重复几次才有效果。均衡后电池实际损耗很小的)

保护板的相关参数,还有对应文档资料,改装4串3.7v的电芯保护板应该换下芯片就行,但不排除芯片还需要进行程序配置。

next

楼主(2021-04-30):
【补充01】完善帖子内容

*其他坛友分享的烯王充电宝的帖子

01.烯王移动电源套装里的60w(65W) PD充电头拆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9964

02.不拆机修复烯王充电宝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8752

03.烯王充电宝升级改装研究讨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8969

*二代版本的拆解,我从另一个自己发的帖子转过来的,就直接复制了
简单拆下了,不做具体说明了

二代,不带PD输出,micro口只支持5v充电,c口普通5v充电会慢于micro口,除此之外,支支持pd协议快充输入。
a口支持18w快充输出,支持的协议较多,相对于三代的a口,无快充输出。

还是H桥升降压电路

背面没东西

电池保护板自带电源管理,与主板通行来传送电量,电压,充电电流,二代的电量统计要准确些(库仑计),但保护板不带均衡电路,久了会出现各节电池电压较大差别的情况

二代就大致这样子了,可玩性的话还是三代的可玩性和可改装性较高。

*卖家自拆的45w(60w)pd充电器复制转贴(由于是在交易贴的回复里拆的,很多坛友可能找不到,但考虑到这里为拆机区,不适应放交易区连接,就算放上了,找回复里的拆机部分也麻烦,就决定使用复制转贴,来自:bob_chen88坛友)

订的电磨锯片还没收到,只能硬开外壳,找不到缝隙 根本撬不开,然后锤子也搞不定,砸不碎!!(后面有解释)

各种工具齐上阵  翻搅,好不容易掀开了一个角,怎么看到熟悉的~~配重铁块?翻车拉?

终于硬揭开了外壳,这么大面积的金属结构,大量的固化导热胶和垫片,各位老司机也不多见吧,继续~~~

虽然不是苹果那种全注胶工艺,但在第三方品牌货里,这下料绝对是可以排的上名次的

接口采用这种副板形式,前后都有填充散热胶固定支撑,主控芯片基本都在这上面,集成度还是很高的,看焊接工艺 还不错

果然芯片主要集中在输出副板上,主板的蚀刻线路比较宽,也比较稀疏,这样有利于降低密度,减小发热

继续拆掉这个“配重铁块”原来我冤枉他了,这分明就是MOS管硕大的散热器,同时还罩住了这个金属电容,给他散热降温

这是另外一片“配重铁块”同样是用硅胶和MOS管相连,大家注意看这个散热块厚度,这不是同模那个级别的,相当厚实(卡尺1.5mm)
这是摊开全尸图,红线是我标的金属片原本的位置  ,箭头所指都是他周围被散热的元件,其实电源不考虑外部因素,最大的隐患就是元件发热,导致的参数偏移和老化,而加强散热 是会牺牲小体积和重量,这两个普通用户比较看重的因素,(个别品牌就过于追求  小巧轻导致发热严重翻车)。
可见这货就是为讲故事专门做出来的工具(不打算零售也不考虑成本),虽然没达到工业级(服务器那种)奢侈,但是民用级别里算下料挺猛的。

外壳不是简单的胶水粘合,而是一种叫激光焊的工艺,可以理解为塑料的热熔焊接,所以接缝非常工整平直,激光焊以后就像一整块壳料,所以最开始的锤子是很难敲裂它的,虽然是两片外壳合起来的

*90w头线一体的充电器拆解(也是卖家在交易贴中拆的,固记很多坛友也是没看过,也采用复制转贴的形式)
2021-4-17 13:48 上传

网友(2021-02-23):
用料真不错,居然是18650的电池,还以为是软包电池。昨天下单了2套,屯着。

网友:
这个板子很适合拿来自己D个大容量移动户外电源,关键支持快充输入输出,还有电压电流显示,真的超值。

网友:
更想看到充电头的拆解!!

网友:
这个电路好做工结实,值得拥有!只是电池容量有点小!

网友:
单电感四管式同步整流buck一boost升降压电路有点像LTC3780结构,小单体铁锂不够用,可以买大单体铁锂扩展,定制能装下楼主充电宝电池组盒子。内外壳设计比较少见,之前我买过V+V充电宝,也是内外壳,外层铝合金,内层塑料壳。

网友:
哪位大佬能给个这充电宝的链接

网友:
这线绕来绕去,真晕。。

网友:
有没链接啊,我看看

网友A:
文档在此,输入输出全电阻调节,改可调电源充电器的神器啊

网友:
这是引脚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档在此,输入输出全电阻调节,改可调电源充电器的神器啊

嗯,资料都已经都找到,还没具体编辑帖子。具体还要研究下上面单片机部分的软件保护

网友:
石墨烯哦哈哈哈

网友:
里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
板子真够牛的,元件超多

网友:
找了一圈也没找到这个充电宝

网友:
订货了 等大神出能改成3.7v电池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