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两个不知名的东东拆出来两个线路板

楼主(2021-02-23):
大家给看看是什么,还有没有其它可利用价值?

网友A:
看着像51822的芯片,蓝牙BLE的。有jlink的话可以折腾着玩玩

网友B:
第3张图里的方形金属配件,在体重秤中见过,不过还有风扇外加胶垫,可能是按摩脚+体重秤?

网友C:
51822  cortex-m0内核哦  很好玩

网友D:
看到压力传感器了,这玩意是电子秤啊,如果是蓝牙连接的,找到APP,应该还可以用的

网友:
带风扇的电子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51822的芯片,蓝牙BLE的。有jlink的话可以折腾着玩玩

jlink是不是仿真器?某宝上要一百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3张图里的方形金属配件,在体重秤中见过,不过还有风扇外加胶垫,可能是按摩脚+体重秤? ...

我看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822  cortex-m0内核哦  很好玩

确实是n51822蓝牙无线收发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压力传感器了,这玩意是电子秤啊,如果是蓝牙连接的,找到APP,应该还可以用的 ...

不像电子秤

网友E:
运气不错,能捡到两颗离心风扇,我零几年,只在电子城附近捡到过轴流风扇,大多数是含油轴套抱轴,需要自己修下。

网友A:
哪两个铁片的确像体重秤上的传感器,不过没看到板子上有高分辨率的ADC,51822的ADC做秤可不成

网友F:
这是个坐垫,带通风功能,人坐上后自动开始出风。蓝牙连接手机控制风力等

网友G:
单纯检测有没座人,一个限位开关足以,这个通风屁垫有2个重量感应传感器,难道根据体重还有变化?话说放P是不是更通畅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jlink是不是仿真器?某宝上要一百多呢

没有一百多吧,几十块而已,jlinkOB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个坐垫,带通风功能,人坐上后自动开始出风。蓝牙连接手机控制风力等:l ...

我也认为是坐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个坐垫,带通风功能,人坐上后自动开始出风。蓝牙连接手机控制风力等:l ...

不知道是啥app,能否提供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两个铁片的确像体重秤上的传感器,不过没看到板子上有高分辨率的ADC,51822的ADC做秤可不成 ...

有可能像13楼说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气不错,能捡到两颗离心风扇,我零几年,只在电子城附近捡到过轴流风扇,大多数是含油轴套抱轴,需要自己 ...

啥叫离心风扇?感觉风力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纯检测有没座人,一个限位开关足以,这个通风屁垫有2个重量感应传感器,难道根据体重还有变化?话说放P是 ...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