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利浦电水壶的藕合器

楼主(2021-02-23):
年前接修一个同事的飞利浦电水壶(这是事后补拍的照片)

故障也是不通电,翻到壶底一看就看出问题了,中间是火线的触点,整根缩进去了,根本接触不到底座的触点

换个角度看看,是英国佬的STRIX藕合器,名牌货质量也这么差

本来想着换整个藕合器的,上假货宝一看,两种货,一种应该是正品,122块

一种35块,估计是仿品

问了一下壶主人,他说能用就行,那就下单买了个35块的,结果碰上春节假期,一直没发货,把旧的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好先给他用吧

看看后面,中间的铜针没卡住,缩进来了

给它重新卡好,为了保险,还点了些502

还怕不保险,等502干了,再上704

现在就突出来了

另外发现触点好像不太行

量了一下触点的阻值,30欧

剪一小条砂纸来打磨触点

磨完看着也不咋的

用表测量阻值很小了

OK!,装好,烧水,可以了,先用着吧,不知道抗不抗用?不行再换35块钱新买的那个

网友:
这才是维修

网友A:
过年回老家家里的热水壶也是耦合器坏了,触点烧糊了,淘宝上3块5包邮买了个换上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年回老家家里的热水壶也是耦合器坏了,触点烧糊了,淘宝上3块5包邮买了个换上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

靠,相差十倍价格,藕合器这么好赚的吗?

楼主:
维修是维修了,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相差十倍价格,藕合器这么好赚的吗?

我那是普通版大路货,你这个是高级版稀有货,不能比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88710041182

网友:
我的热水壶也是这东东坏了,早几天花了八毛钱买一个刚换好,现在嘎嘎好用(4.8元包邮,用了一个4元的店铺红包,几毛钱搞定一套耦合器,还蛮划算的)

网友:
好久不见   老师这来学习下

网友:
新名词层出不穷,啥叫寺耦合器,不就底座的温控开关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靠,相差十倍价格,藕合器这么好赚的吗?

溢价厉害,这么个小东西材料普通,设计普通,收122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溢价厉害,这么个小东西材料普通,设计普通,收122啊……

人家是进口的,身伤高,所以身价倍增,智商税。

网友(2023-06-03):
专门为了英国srtix温控开关而199买的美的电水壶,结果很少使用一年开始不跳烧干水。渣渣质量。
路边货的50块都能烧两年。唉真是不能信广告。

网友(2024-05-05):
这个壶指示灯用的是高亮发光二级管,晚上贼亮很不舒服。应该将限流电阻换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