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光威msata 电脑断电显示raw格式 无法格式化,求助开卡短接触点

楼主(2021-02-23):
光威msata 电脑断电 显示raw格式 无法格式化,不认盘,想开卡,主控SM2246EN G AA 颗粒SKhynix  H27Q1TLYEB9R 缓存NANYA N15CC128M16IP-DI 有一排触点找不到开卡短接触点

楼主:
看不到图片?

网友A:
无图言叼。光威msata可不止一种版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言叼。光威msata可不止一种版型。

上图没出来,D:\20210223124912.jpg,回复是要审核,新人小白一个,图片有限制吗

楼主:
反面,紫薯布丁

网友B:
短接点是三排孔位的第二排 H27Q1TLYEB9R这个颗粒得用老版本工具开N1114B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点是三排孔位的第二排 H27Q1TLYEB9R这个颗粒得用老版本工具开N1114B

谢谢大佬指点

楼主:
老版本针不好找!现在的网络环境,找什么资源都难

楼主:
U盘量产网ssd从尾翻到头也没找到N1114B,只找到如下版本:
版本      固件            更新日期

N0918A  FWN1007C       2014-11-19

Q0508A  FW Q0512A       2017-5-8

Q0203A  P1228BS        2017年2月

O0618A  FWO0617A       2015年6月17

O0522A  N1126K         2018-10-09

Q1124A  FW Q1112A      17年11月版本

楼主:
选了第二早的版本可以识别,颗粒也识别了,就是颗粒大小不太对,不敢开卡,不知会出问题不会?

网友C:
sync mode前的勾去掉,还有你缓存是多大的?图片看不清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sync mode前的勾去掉,还有你缓存是多大的?图片看不清型号
谢谢指点,开卡成功
GLOWAY

P/N:VAL256GS3-mSATA

主控:   1536
     SM2246EN G AA
     P38P18.00  1D

缓存:NANYA 1529
     N15CC128M16IP-DI
     519345WOEF 3 TW

颗粒(NAND):  SKhynix
           H27Q1TLYEB9R
           BCF  612A
           M18MA1760QA3
           M18MA092 Q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