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索尼电控逻辑机芯的录音卡座(SONY TC-FX310)

楼主(2021-02-24):
收了一个80年代生产的索尼电控逻辑机芯的录音卡座,练练手修一下。故障是任何按钮按下后机芯都不动,有电机转动的沙沙声,两秒后电机停转。

外观是这样的,光线不好拍虚了。左侧舱门缺失,右侧的电平表面板缺失,有不少灰尘,里面还有进水的痕迹,接近伊拉克成色:

网上找到了该卡座的维修手册,它的指标还不错,频响达到30-17000Hz,抖晃率也很低,支持普通、二氧化铬以及金属磁带,支持杜比B和C动态压缩降噪。

根据维修手册上的电路图,其机芯是由一片东芝TC9310微处理器控制,通过两个电磁铁和一个正反转的双向直流电机来实现全电控逻辑,单向走带,双磁头,磁带位置定位采用机械计数器,属于索尼该卡座系列中的低端产品,同系列的中高端产品一般采用双电机或者三单向直流电机配置,但是这个系列所有产品都是皮带驱动不是直驱。这个机芯有两个电磁铁分别控制放音和快进、暂停状态,倒带状态则直接通过电机反转来实现机械转换。两个电磁铁是微处理器的22脚和23脚直接驱动,而电机则20和21脚的信号通过两个三极管反相后分别提供正转和反转的控制信号给电机。该机芯有一个光电传感器Q507来获取自动停机信号,通过Q501放大后送到微处理器的13脚,机芯无论是在任何状态只要收带盘停转微处理器就会判断出信号自动使机芯回到停止状态(不仅仅使电机停转,而是机械状态完全回归到停止状态,比如放音状态会自动把压带轮和磁头退回待机状态释放磁带)。该机还有一个遥控信号芯片IC501,它把机芯状态信号编码后通过一个三芯电缆与其他卡座或者设备相连,进行遥控控制。现在这个机器的故障是所有状态的机械都完全不动作,而电机会转两秒钟再自动停机,应该是机械部分的问题导致了自动保护,微处理器电控方面的可能性不大:

开拆,机壳非常容易拆卸:

内部结构,左后方一个变压器,卡座消耗功率不大,所以变压器也不大,前部左边是机械机芯,后边是电路板:

变压器有多组电压输出,用于给不同部分的电路供电:

信号输入输出端子:

机械机芯,可以看到只有一个电机:

电路板,还有点复杂:

电路板的稳压部分,有多组稳压,稳压管都是铜质散热器:

这是录放音部分,可以看到象收音机里中周一样的东西,当然不是中周,是录音和抹音的高频偏置电流发生器:

机芯收带轮用皮带连接一个中间轮,再用一根皮带接到光电传感器和计数器:

这就是光电传感器:一个黑色塑料轮子上有几个缺口,传感器一侧是发光二极管,另一侧是光电二极管,机芯工作时光线持续被旋转的塑料轮间断遮挡产生脉冲信号,微处理器因此知道机芯运转正常,当机芯发生绞带或者磁带走到头时收带轮停转,塑料轮停止转动,脉冲信号消失,微处理器就知道需要停机保护:

这是机芯的主控微处理器芯片,东芝TC9310:

这是索尼的录放芯片:

杜比降噪芯片:

前面板上的电平显示模块是夏普生产的:

解开电缆夹:

拆下前面板:

前面板上有些电路,主要是控制按钮和指示灯:

拆掉前面板后的机器:

左右特写,灰尘脏污很多,都需要清理,但是磁头看不出任何磨损,状态挺好:

拆掉机芯盖板:

机芯正面就露出来了,可以看到收带轮到光电传感器的皮带:

右侧计数器和电平调整显示部分:

拆下机芯:

拆下来了:

拆下的机芯总成,正反面:

拆下机芯后很空荡:

机芯上的磁带种类开关和舱门状态开关,磁带状态开关用来探测防抹音保护口是否打开:

电机特写,12V双向直流稳速电机,内部自带稳速和转向控制电路,四个引出线:

机芯前后分两片组件,可以拆开:

拆开了,主导轴皮带轮和皮带显现:

这是两个电磁铁,吸合后会拉动一些杠杆,然后利用电机转动的力量推动磁头、压带轮组件以及各个齿轮进入预设位置,用来控制机芯进入不同的机械状态:

电磁铁线圈绕得挺整齐:

电机用橡皮垫固定在机芯上,有减震作用,电机皮带轮上有大小两个皮带槽,分别用于主导轴驱动和收带盘驱动:

皮带已经老化变长,失去驱动力,必须更换,宽的皮带是主导轴驱动皮带:

主导轴飞轮是厚重的金属块,有利于保持转速稳定,飞轮上有动平衡调整切削点,还是挺讲究的。飞轮上面锈迹斑斑,都需要清理:

收带轮靠齿轮和橡皮靠轮驱动:

磁头压带轮组件,由电磁铁控制杠杆齿轮被电机的力量驱动,自动加载和卸载:

拆下主导轴和飞轮:

被飞轮挡住的东西就看清楚了:

用手转动收带轮发现根本转不动,所以问题不仅仅在老化的皮带,收带轮卡住也是一个故障。

所以要拆收带轮,先从机芯正面把塑料卡簧取下:

拆下的收带轮,靠弹簧提供压力,等下要拆的后面的毛毡提供摩擦驱动力,实现差速:

拆掉收带轮以后的驱动轴:

拆下收带轮以后驱动轴仍然用手都转不动,所以还要继续拆。到机芯背面拆驱动齿轮,小卡簧固定:

拆下来了:

拆下的驱动齿轮和摩擦毛毡以及弹性铜片:

然后用WD40神油猛喷,让它泡一会儿,就能慢慢用手转动了,再喷几次,直到收带轴转动非常灵活:

到这里就基本修好了,按原样组装回机芯。把皮带全部换成新的,就完成维修。

一根机芯固定桩老化断裂,酒精清洗干净用AB胶粘一下修复:

修理组装好的机芯:

最后把机芯装回机身。

把机身上已经发涩的电平控制电位器也用WD40清洗润滑一下,消除滑动时的阻力接触噪音:

机身上收带轮到光电传感器的中间传动轮也卡住了,拆开清理润滑:

更换安装好驱动皮带:

最后试机,虽然带舱门缺失影响美观,但是功能并不受影响,放一盘旧磁带,直接在6.25mm监听插座插上耳机听,感觉放音效果还不错,虽然是近40年前的老古董,经过修理之后声音还挺好,接上功放比一般的收录机好多了,老机器重新焕发青春:

网友:
都是有情怀的人啊!

网友:
修的是情怀。。。。。。。

网友:
满满的情怀,讲的技术,比的耐心。

网友:
压带轮看着好像是裂了,这么老的机器,压带轮最好一并换了。

网友:
做工很好,修好又可以享受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同意楼上,换压带轮。

网友:
玩这些古董就怕塑料件断裂或缺失。

网友:
全部看完了,讲解很详细,很好的卡座维修文章。从主导轴飞轮的钻孔打坑做了动平衡,就可以看出日本人做事真的太一丝不苟了,每个细节都很到位。

网友:
这机器的音质可比各种品牌的随身听好太多了

网友A:
好怀旧啊……
开头有几张相片有点糊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怀旧啊……
开头有几张相片有点糊的呢

光线不好,拍糊了。

网友:
多少钱收的?感觉做工还是入门级别了

网友:
恭喜楼主上首,图文并茂出精品

网友B:
楼主这个是高档货啊!

网友:
打理需要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高档货啊!

高档货里面的低端。相当于奥迪A1。

网友:
这款机子只能录放一类带,没有cal功能比475级别要低一些

网友:
装上蓄电池,改装成随身听!
然后就燕舞啦!

网友:
好玩。。。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