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平衡车怎么修

楼主(2021-02-23):
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

网友A:
重新校准就行了,找到这车子的说明书,或者登陆他的APP有教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就行了,找到这车子的说明书,或者登陆他的APP有教程的了。

好的谢谢,我去找卖家

网友:
一般是关机状态下摆平,然后按住开关五六秒以上就会自动校准平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

分享一下,怎么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下,怎么校准的

参考五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