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PW4052

楼主(2021-02-23):
2A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可使用型号:PW4052
                     PW4052 是一颗适用于单节锂电池的、具有恒压/恒流充电模式的充电管理 IC。该芯片采用开关型的工作模式, 能够为单节锂电池提供快速、 高效且简单的充电管理解决方案。
                     PW4052 采用三段式充电管理,当电池电压低于 2.9V(Typ)时,采用涓流模式充电, 充电电流为满充电流的 2/10(Typ) ;当电池电压高于 2.9V(Typ)时,采用全电流充电, 充电电流由外部的 SENSE 电阻设定;当电池接近浮充电压时, 采用恒压充电,充电电流逐渐减小; 当充电电流减小至 2/10(Typ)电流时, 充电完成;如果电池电压降低至再充电电压 4.05V(Typ)时, PW4052 会再次重启充电; 当去掉输入电源时,芯片自动进入休眠模式, 电池的漏电电流降至 2uA(Typ) 。
                     PW4052 内置防倒灌功能,不需要额外的外部二极管; PW4052 还设计有欠压保护、芯片过温保护等保护功能; 该芯片提供 SOP8-EP 封装。
特点
⚫ 输入电压范围: 4.7V~5.5V;
⚫ 恒压/恒流模式充电;
⚫ 1MHz(Typ) 固定开关频率;
⚫ 充电效率高达 90%以上
⚫ 内置防倒灌功能, 不需要外部二极管;
⚫ 充电电压 4.2V±1%
⚫ 充电电流外部可设置;
⚫ 涓流充电;
⚫ 自动再充电;
⚫ 休眠模式;
⚫ 双灯显示充电状态
⚫ 欠压保护
⚫ 过温保护
应用
⚫ 备用电源;
⚫ 便携式设备;
⚫ 锂电池充电器;
⚫ 手持设备
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
这是设置不妥吧。

当设定电流为2A时,涓流400mA;快充满是电流还有400mA就停充了?

不是要检测电压到设定值,如4.2V后电流低于多少再停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