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川宇C256多功能OTG读卡器评测

楼主(2021-02-23):
网上10块钱买的USB 2.0读卡器,支持大小卡,支持手机C口OTG,铝合金机身

楼主:
插机箱前面死活不读取,U盘就没事,也不是驱动问题,它只能插主板上的USB口才能用

楼主:
读写中规中矩,本来TF卡也是便宜货

网友:
2.0用外不大

楼主:
可以做成PE启动,能代替U盘了,这是进入PE后的拍照,从开机到PE桌面不到1分钟,不算慢

楼主:
我是10块钱买的,小米10手机也是USB2.0协议,买3.0也会被限制,这个读卡器作用还是挺精致的

网友:
非品牌机的前面板USB线普遍质量差,线径小,压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