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华硕wt425鼠标,接触不好,清洗拨动开关

楼主(2021-02-23):
一个胶垫,一颗螺丝,就可打开

拆下螺丝,往前推的卡扣

主板上两颗螺丝,螺丝拆卸完毕

拆下的拨动开关msk22d18数据相符,可惜后面长度是2mm。所以没办法自己清洗打磨

发出铜青了

楼主:
清洗打磨后,完美复活

网友:
清洗一下完全没问题,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我就喜欢带开关的无线鼠标,可以完全断电,不过我总是忘记关

网友A:
以前用过一个华硕的鼠标,用2个 7号电池的,耗电量太大,后来换了罗技的,用 1个 5号电池,很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一个华硕的鼠标,用2个 7号电池的,耗电量太大,后来换了罗技的,用 1个 5号电池,很省电。 ...

一分价钱一分货,别的不敢说,无线鼠标,还是罗技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一个华硕的鼠标,用2个 7号电池的,耗电量太大,后来换了罗技的,用 1个 5号电池,很省电。 ...

我这个也还好电流低,按键轻,手感也不错。价格还便宜

网友:
这做工真不怎么样啊。

网友(2021-09-01):
很好,感谢,支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