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F27-1袖珍指针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1-02-23):
收了个袖珍万用表MF27-1 看中它小巧的体积,各档使用正常。用一节5号电池供电,外壳完好。

测试时发现指针动作很快,比如测100欧电阻,指针右摆到65欧的刻度位置再左摆到115欧的刻度位置,最后指针才停在100欧的刻度位置。左右加起来指针摆动了5个刻度。打算在表头并联RC试试,反复试验后用一个1K电阻和一个220uf电容串联再和表头并联,再测试100欧电阻,指针左右摆动加起来在1格左右。就这样吧,比之前好多了

楼主:
表头没有并联电阻电容前,指针回到零位时要碰到限位柱后才能停下来,现在并联了电阻电容后指针回到零位时不会和限位柱发生碰撞了

网友:
这小玩意儿挺好

网友:
多钱收的,做ESR表不错

网友:
初中时有一个MF27-2万用表,陪伴中学6年...

网友A:
我以前我爸爸也给我一个类似的,不知道长大后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我爸爸也给我一个类似的,不知道长大后哪里去了

哈哈,是表长大后不知道哪去了,还是你长大后不知道表哪去了

网友B:
加RC是电子阻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RC是电子阻尼

是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网友:
不错的小表,这种档位开关如今的表里都见不到了。

网友:
这个老小表子真不错,刀位开关是亮点。

网友(2021-03-25):
漂亮的小婊子…现在的这种表针能左右摇摆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C(2022-11-23):
楼主好 ,您能帮我查看一下,图中的这两个电阻是多大的吗?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 ,您能帮我查看一下,图中的这两个电阻是多大的吗?非常感谢

表已经不在我手里了,你可以百度一下,上面有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 ,您能帮我查看一下,图中的这两个电阻是多大的吗?非常感谢

对照一下这张图和你的表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加的电容电阻多大的?有什么讲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照一下这张图和你的表是不是一样的

谢谢,这两个电阻烧了,找不到合适的更换。

网友(2024-08-08):
这种长寿命档位开关已经是历史了。

网友:
这种档位开关如今的表里少见

网友(2024-12-14):
我今天刚刚买了一个15块钱,回来一试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