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家里的马兰士SR-66 AV功放奇葩故障

楼主(2021-02-23):
94年买了一部马兰士SR-66 AV功放机。大概10年的时候出现FM故障,无法搜台。查了一下这是SR-66通病,也懒得去修了。其它功能都正常。
最近出现个蛮奇怪的问题,音源通过莲花线接功放的CD IN接口(正常情况下在前面板选择CD档位即可),面板选择CD档,声音极小。此时选择其它档位如DDC、VCR等,也能听到CD IN的声音,也很轻。但是,选到AM(收音机)档位时,声音竟然正常了?!
之后试了更换其它输入端,结果完全一样。
也就是说,功放的所有输入都串在一起了,输出模式也只能从AM模式以正常音量输出。
请问各位高人,这是什么情况,还能修好么?这部功放用料还算可以的,就这样报废了怪可惜的。

网友:
估计通道切换芯片坏了

网友:
从描述分析,估计是音源切换芯片坏了。

网友:
是不是4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