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DIY银灿U盘这四个买哪个比较合适?如果是你怎么选?

楼主(2021-02-23):
第一个被挡住了,是DIY界最贵的CHIP...它说用全新颗粒,应该没人会怀疑,也是终身质保,读290  学220  128G 185元 (非公版is903板)

第二个64G,说是自己找的全新颗粒,找工厂代工,但是不是全新颗粒很难说  读260写160     64G 72元   (应该公版is903板))

第三个也是说全新颗粒,详情页还有一卷卷新颗粒的图片,感觉可信度超60%,并且它的主板也是改良过供电的     读290 写 220和第一个速度一样    128G 168元(非公版is903板)

第四个,没有说是不是全新颗粒,主板看起来是最高端的,有几颗橙色坦电容, 读200-300,写150   128G 128元

第五个,凯侠U301 TLC 读150,写25   128G 79元 (感觉如果不是经常写,买这个也不错,至少是全新东芝TLC正片颗粒,哪怕寿命有500PE,感觉也很靠谱)

第六个,闪迪CZ880,极大概率TLC  209元 终身质保  (等有优惠券再考虑)

大佬们说哪个好?

楼主:
请大家踊跃发言,不吹不黑

楼主:
第一,第三,第四,用的都是改良电路,增强供电的IS903板,比公版能减少掉盘的概率

楼主:
大家不要害怕因为选了哪个,而得罪了其他家,这没什么,既然人家拿出来卖,也不怕被人讨论,只要不是故意去抹黑/或吹捧就行了

楼主:
为什么只拿上面几个案例说? 除了第二家,我在淘宝逛了一天,只找到三家是用改良版IS903主板的,如果还有,算我孤陋寡闻,请指教! 其他家用公版903主板,和不太确定是否全新颗粒,所以没在考虑范围内

网友:
买U盘你做什么用呢?首先要知道用途,其次是预算,,,你打算花多少钱?要保修CZ880,,其实保修的事谁也说不清,要便宜,买坛友做的,,便宜又好用,,,903的优盘好像S版有,,,多年前买过个SK6221的32G,,SLC的透明的U盘,挺好的

网友:
闭上眼睛抓阄撞大运……

网友:
楼主列出来的这些U盘,用个5678年都不成问题,更何况还有部分终生质保的。

可能选择太多了,楼主也作难了。

除了第5个写入25的,其它的随便买。

网友:
都不要,买风枪自己焊一个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
主板看起来是最高端的,有几颗橙色钽电容

这板子看起来不错

网友:
不要考虑903...

网友:
903存活时间太长了

楼主:
已经买了这个,本帖到此结束!

网友:
我想买空板,路过的兄弟推下,谢谢

网友:
到货后做个测试,帖图让群友看看你的选择。

网友:
何来的终身质保?
坏了免费换吗?商家都是走的套路。。。

网友:
记得好似2013年买的

网友:
京东自营 CZ880 使劲用

网友:
现在怎么还在买903?
慧荣的2246xt,3280.2258甩903几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