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安凯诺3位插排AKN-901

楼主(2021-02-23):
家里老人用的一个插排,平时用来接充电器之类的小电器的。拆开看了看,做工还说得过去,一体铜排的,带安全门,外接1.8米线。用来带1000W以下的家用电器还可以。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安凯诺3位插排,型号:AKN-901,带安全门,外接1.8米线。

三相插头,目测镀镍铜材质。

使用6颗普通的十字螺丝固定,拆掉螺丝后,就可拆开。

外接三相线连接焊点还算饱满,开关与插位使用0.3mm2单固铜芯线链接。

相关链接:

拆个CHiNT正泰启航系列2位1米插排Sunrise 2C-1111

拆一个酷电王2位无线插排

网友A:
电线外皮是回料做的,整体还行,质量在进步!

网友B:
插孔有保护门,LED有套黄腊管,还可以了,线径略细只带小功率的电器没问题。

可以考虑贴个贴纸标记一下,防止疏忽带了大功率的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线外皮是回料做的,整体还行,质量在进步!

从国产模型人偶油漆脱落,里面灰颜色黑颜色等PVC加再生塑胶,价位80元以下自行车钢丝外胎,万向轮等几乎有回收料成分有利于降低成本。

网友:
这排插外形和手上公牛的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孔有保护门,LED有套黄腊管,还可以了,线径略细只带小功率的电器没问题。

可以考虑贴个贴纸标记一下, ...

平时一般不用,都回家了,用来接充电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