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HDMI数据线拆解,不够19根线,实属劣质

楼主(2021-02-23):
几年前双11签到好像是一个月免费得到的英菲克电视盒配的线,不好使,今天拆开看一下内部构造。

明显有一头的胶都没灌满,也没有屏蔽线,里面仔细看了下不够19根线。实属劣质。

网友A:
RGB 三对, 时钟一对, DDC一对    5V  和地 一对。。   6对就能出画面和声音

ARC  CEC  Ethernet 这些一般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B 三对, 时钟一对, DDC一对    5V  和地 一对。。   6对就能出画面和声音

ARC  CEC  Ethernet 这些一 ...

涨知识了,看做工像是劣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涨知识了,看做工像是劣质吗?

我觉得短线主要还是看头子和金手指,镀锡的是垃圾, 镀锌的勉强,镀金的好评。。

pin脚定义我研究过,hdmi和dvi的白皮书我以前读过, 但没拆过线比过, 短距离无所谓了。

如果4k能稳上,就更无所谓了, 不稳的情况就是会黑屏, 或者亮一下黑一下

同样长的短线, 对比测试, 比如1米长 的, 用母对母的转接头多根接起来, 测画面, 可以对比信质量, 谁最长也最稳胜出

网友:
没注满是怕你不好拆,没屏蔽是怕你用着硬

网友:
白瓢的能用就行了 還要啥自行車

网友B:
听说线是不分版本的。什么1.4啊2.0啊都是一样的线,因为没有任何芯片在里面,只要质量好就通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听说线是不分版本的。什么1.4啊2.0啊都是一样的线,因为没有任何芯片在里面,只要质量好就通用 ...

不一定吧 ,网线都有几类几类的……………… 里面也没有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吧 ,网线都有几类几类的……………… 里面也没有芯片啊

这个线也好,网线也好同样用料的情况下,的确不用分级,网线的分级在同样用料的情况下,水晶头是关键,比如百兆用四根就可以了,前兆用八根,同样前兆用带屏蔽层和不带屏蔽层(包括水晶头是否有屏蔽壳等)差别还是很大的,最直观的就是使用设备间距离,

网友:
HDMI数据线内含4对差分线,其中每对差分线要单独屏蔽,有单独的接地线,然后还有热插拔识别,EDID传输,5V供电,地线,,最后外面在包裹铝箔和铜网做总的屏蔽层

楼主:
受大家的鼓舞继续拆。
6组,其中5组各2根,最后是4根。

我拔插了几次并这样收好放置,居然接触不良了,应该是插头里的触片有问题了。

网友:
这线最大的问题是用的单芯线,经常拔插容易折断

网友:
省掉的都是屏蔽接地线,小品牌都是把这简配掉了,测线仪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短线主要还是看头子和金手指,镀锡的是垃圾, 镀锌的勉强,镀金的好评。。

pin脚定义我研究过 ...

长距离传输还是看线材了,之前家里投影用的10米一般线就出现音画会卡的问题,全更换定制加粗的解决了

网友:
这就够用了,除了显卡的hdmi19针都有接,很多机顶盒你拿放大镜看着电路板数数,都不够19线,我以前也纳闷线都不够也能出画面,其实hdmi确实是14根还是16根就能用了。
短线没屏蔽也不影响啥,我买线从不买屏蔽的,带屏蔽就算了还要包一层蛇皮网,下来一根电线比我小指头都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