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记索尼wf-1000XM3充电盒进水维修

楼主(2021-02-23):
朋友记过来的一副索尼WF-1000XM3,故障为丢洗衣机进水后不充电,直插USB数据先才能充电,拆机三板斧不详细说了,上个全家福。

这是自己之前维修过程拆下来的配件全家福

简单分析了一下电路,充电完全没反应的话就是左边电源管理芯片问题负责给MCU及各路充电,淘宝的了一下该充电芯片MAX777348暂时是最小尺寸的充电管理芯片,中间芯片是负责左右声道平衡充电,左边是直通充电的充电芯片丝印CJZ不确定是什么型号,这个进水的充电盒中间控制左右充电的芯片由于进水了主板掉点,补点没这技术只能搬板了。

借用一下网上的图,拍照得比较好。

还好之前有块充电管理芯片坏的料板,逐一搬板解决,这种板温度不能太高,BGA只能风枪植球折腾了一下午。

没直播视频设备过程就省略了,能修好就是一种喜悦,往后修单元作一集分享。

网友A:
你找的网图就是我拍的,还把我们的水印给截掉了,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的网图就是我拍的,还把我们的水印给截掉了,差评

不好意思,开始想为了避免打广告,给你补个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的网图就是我拍的,还把我们的水印给截掉了,差评

其实那张图已经被改了,我下的右下角有个蓝色贴标,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