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联想Y460笔记本修开机排线断裂无法开机

楼主(2021-02-23):
同事一台联想Y460笔记本无法开机被闲置,找我要找里面硬盘中的文件。帮他拆出硬盘配好硬盘底座,让他复制好文件。文件找回后这台旧笔记本他不要了,比我搜资料的机器好就收下。

触摸开关音量条

接口功能很齐全

好货2010年

能上sim流量卡,500G机械盘

清灰很方便

DDR3单条2G

刻录机

外壳螺丝很多,但规格统一

左侧开机排线,右侧音频排线

多处死折,设计好的“故障点”

屁大点的喇叭,JBL?

果然是开机排线的问题

老化,断裂

把塌陷的银色开关恢复

宝上有对应排线购买,送的机器要自己再花钱就没必要了。拆个光驱找了一条软排线,开机排线需要0.5间距12P,宽6.5mm长150cm,同向。音频排线是1.0间距,6P,异向。

对比一下,间距合适,宽度多多了

剪完后,体视镜下检查一下

上机器装回,能开机。过会把我机器内的240G固态盘换上和内存并上,又不花钱升级了一下。

网友A:
这个电脑很热,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个排线解决方法非常低成本

网友:
那个有“联想Y460笔记本”尸体?要完整的,数码之家发信息联系。

网友:
p系列的cpu吗??办公用的话很不错啊。

网友:
当年大学生都买这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脑很热,你怎么解决的

当年有幸玩过一台Y450,随便打个游戏就能上九十几度,

网友:
能找到合适的排线也是运气

网友:
厉害了,下次也这样修排线

网友:
排线的问题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错!

网友:
这个电脑质量很差,我曾经有一个大概用了4年吧,温度彻底失控了,换掉整个散热模组都没有用,后来又出现开机信号错误,第一次开不了机的问题。

网友:
这个JBL喇叭别看体积不大,素质很高。当然十年过去了。这个喇叭振膜大部分老化了,声音开大的话会扯裂。

网友:
SP 刘华超 是啥?

网友:
我正在用y450回帖。。。我这机幸运,电池都还能用俩小时,就头年换过一次电容

网友:
这种修排线的方法不错

网友B:
我记得这机器好象加内存没用,只认2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这机器好象加内存没用,只认2G

这么苦啊

网友:
同款 不过是n卡   Y460-N  一切正常  电池损耗99% 。
1代i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