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给自己去年买的大众探岳330TSI换全合成机油,省了一大笔

楼主(2021-02-23):
机油是在某东上买的,号称原厂全合成机油0-40W,抽机油的工具是在某宝买的,挺实用的,全部下来不到400块钱。一共抽出差不多6升机油,这个12V的抽油泵还是挺给力的。问了一下当地4儿子家,如果换全合成机油和油滤,要1500左右,吓得我直冒冷汗,身为一名技术工程师,还是要体现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的。当前车况:只去4儿子家做了一次首保,总公里数13500,平时上下班用车,偶尔顺路接个滴滴啥的。

楼主:
本贴是鼓励大家自己给车做保养,不仅经济实惠,还能学到很多东西,不怕新车没出质保期,其实车没那么脆弱(可能大众比较耐操),自己做保养对车更好。本次保养还换了一个机滤,忘记拍照。总体算下来,自己保养真的很便宜。

网友:
机油可能用厚了

网友A:
隔膜泵的膜不知道会不会被机油腐蚀。我是用微型气泵抽密闭桶里空气的方法抽机油,气泵不接触机油,不受影响。

网友B:
这个废机油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废机油怎么处理呢

自己留了一小瓶,以后机械润滑用,其余的送给路边的修理店了

网友C:
你那里四儿子太黑了吧???不是应该在950左右吗?一般还有那种四次或者六次保养套餐,还送一堆其他服务

网友:
不是免费保养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里四儿子太黑了吧???不是应该在950左右吗?一般还有那种四次或者六次保养套餐,还送一堆其他服务 ...

当时4儿子家买车的时候,有个3000块钱3年保养套餐,没舍得下手。
950的那款保养套餐用的是半合成机油,换全合成的需要多加500,4儿子要求五千公里就需要换一次,当时首保用的就是那款机油。

网友D:
业余条件下怎么换机滤?

网友:
是啊,我也关注,你如何换的机滤

网友:
本田在4S店保养换全合成机油,大概800块。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640

网友E:
有个问题,为什么不用重力换油?我一直重力换油。

京东我买的全球购机油,全合成灰壳5w40加税也不过150,加上三十机油滤芯三十一套空气滤芯和空调滤芯,一套保养二百多搞定。除了钻底盘麻烦,谁叫是穷人呢。。。
不过周围人总说网上机油假的,无所谓了,自营全球购都假的我也没办法了,即便假的估计车也不会因为机油挂掉。

网友:
打死奥拓就是好,一管到底抽油。当初是用真空泵接罐子抽的,车刚停的时候好抽

网友:
油可以从上面抽,但是我们机滤在下面,还是要抬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问题,为什么不用重力换油?我一直重力换油。

京东我买的全球购机油,全合成灰壳5w40加税也不过150, ...

京东再是假的,那就不知道哪里有真的了!据说老说京东卖的机油有问题的人其实就是机油贩子,京东的价格让他们无暴利可图了。于是他们就到处造谣,但造谣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很多就开始卖京东上没有的小众机油了。例如,什么龙蟠、出光之类的玩意。不是业内人士,以上也是道听途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问题,为什么不用重力换油?我一直重力换油。

京东我买的全球购机油,全合成灰壳5w40加税也不过150, ...

大众EA888发动机2.0T排量需要加注6升机油,一瓶4L的还不够,机油型号0w-40 SN全合成机油比较贵,是在所谓4儿子家供货店买的,价钱确实贵了点,但比去4儿子家里换要便宜。至于为什么不用取下机底壳下的螺丝,是因为没千斤顶把车子架起来(小区地下车库换的机油,条件有限)。还有网友提出更换滤芯,其实大众三代EA888发动机的滤芯是在发动机上面的,直接用扭矩扳手就下来了,不用躺车底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膜泵的膜不知道会不会被机油腐蚀。我是用微型气泵抽密闭桶里空气的方法抽机油,气泵不接触机油,不受影响 ...

你这问题我也考虑过,然后想想机油是起润滑作用的,对塑料估计不起化学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业余条件下怎么换机滤?

其实大众三代EA888发动机的滤芯是在发动机上面的,直接用扭矩扳手就下来了,不用躺车底换。

网友:
建议大家买点机油滤纸,检测机油老化情况,据此更换机油,每5000公里换机油其实并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