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奔驰r350尾线接法

楼主(2021-02-23):
哪位大神告知一下奔驰r350尾线接法,买不起奔驰,只能买个奔驰车机玩玩,见笑了朋友们。下面是图:

网友:
带光纤的难搞,一般奔驰和大众尾线定义是一样的,仅供参考

网友:
网上找的试下

网友A:
奔驰用的是ISO接口,和山寨机是一样的。但是问题是奔驰另外加了自定义控制信号插头,还有光纤输出。所以这个车机首先有密码保护,不知道密码无法开机,其次控制是奔驰自定义的,最后音频信号输出是通过光纤输出数字信号,数字信号格式不公开,无法解码。最后的最后,因为它是光纤输出,所以这个车机里面没有功放,需要配套的光纤数字功放才能工作。

结论:只能收藏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奔驰用的是ISO接口,和山寨机是一样的。但是问题是奔驰另外加了自定义控制信号插头,还有光纤输出。所以这 ...

协议不公开还得搞奔驰原厂的功放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协议不公开还得搞奔驰原厂的功放去

是的。奔驰大部分车机都是功放和机头分开的,一部分采用差分模拟信号连接,这种可以随便配功放,另一部分采用数字光纤连接,只能配奔驰原厂的功放才能出声。

但是最基本的,机头需要有开机密码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奔驰大部分车机都是功放和机头分开的,一部分采用差分模拟信号连接,这种可以随便配功放,另一部分 ...

算密码简单,某宝有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奔驰用的是ISO接口,和山寨机是一样的。但是问题是奔驰另外加了自定义控制信号插头,还有光纤输出。所以这 ...

论坛购买呵呵接好线,只亮一下奔驰的标,然后就熄了!

楼主:
论坛购买呵呵接好线,只亮一下奔驰的标,然后就熄了!

网友:
我一个丰田触摸屏的,弄好尾线开机才发现只有英文和阿拉伯文,中东版的。还好没花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