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哪种牌子7号1.5V充电电池好

楼主(2021-02-23):
哪种牌子7号1.5V充电电池好  大家能给推荐下吗  用在遥控器上的

网友:
遥控器不推荐用充电电池,需要的电流太小了

网友:
充电电池是1.2V的

网友:
一般的遥控器不建议用充电电池,绝对是资源浪费。用大品牌的碱性电池就行。两节够用至少两年的。

网友:
有1.5V的充电电池哦

网友A:
可以用,也没啥问题,还环保,质量好的还是国外品牌的,松下,自放电低。国内厂家的质量好的不太清楚,年前比亚迪淘宝官网有,后来就下架了。用充电电池关键是要买充电器,这个投入比较高,建议买进口自动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也没啥问题,还环保,质量好的还是国外品牌的,松下,自放电低。国内厂家的质量好的不太清楚,年前 ...

谢谢了   我有个万能充电器带显示的   能充4.2V锂电池的  也能充1.2V的电池  准备一机多用   那种不可充电的电池
  还污染环境浪费钱   用充电电池没电还能充电继续用       那种不可充电用完电还要扔掉再买 浪费钱

网友B:
用充电电池最大的好处是不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充电电池最大的好处是不漏液。

不要迷信碱性电池不漏液。实际上碱性电池很容易漏液,大一点品牌铁壳包装的碳性电池反而漏液的概率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我有个万能充电器带显示的   能充4.2V锂电池的  也能充1.2V的电池  准备一机多用   那种不可充 ...

国产的7号可充电池长寿命 低漏电的 高质量的电池基本没遇见过,虽然有的号称低漏电,但是从实际使用效果来看和国外品牌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国产的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便宜仅仅比普通电池贵一些,可以反复使用,至于寿命就不好说了。不差钱的话还是建议松下eneloop

网友:
碱性电池漏液漏到怀疑人生,工作上每年用几千只电池,南孚的漏到怕

建议直接改锂电池,也可以买14500尖头的磷酸铁锂电池加一个假电池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