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制作循环定时插座后的疑问

楼主(2021-02-23):
手中有一个坏掉的笔记本电源留下外壳当作插座,用另一个摔坏了插座里面的铜片折叠后当作接口。

这是里面的东西一个模块和一个用不上的老冲电器里面的板子。

这个是模块的功能,我只使用p3.2功能,就是循环开关。其他的信号之类的不懂也用不上,说明书里有一句话说使能之后,5分钟无任何操作,自动关闭显示器,
问题是现在设置好了以后工作正常但发现数码管始终是亮的无法熄灭,因为要24小时常年运行会不会很费电会不会烧毁?以前用的是德力西的那种工业时控开关,
虽然工作很稳定但功耗是3瓦的。

顺便问一下我买模块的时候顺便买了一米焊丝结果发现焊点冷却后是灰色而且焊接的时候很不好焊接,冷却后想用电烙铁再熔化很难,我以前的焊丝都是很容易
焊接的冷却后非常亮有时候熔化后不小心掉到地上会变成很亮的小薄片,而这个都是灰色的渣滓。怎么回事?

网友A:
因为工业用的全都是一直常亮的。这个休眠功能容易误解,可能作者该程序删了掉。LED寿命非常长,三五年没问题的。不用担心的,再说这模块才多少钱。

不好用的焊锡丝两种情况,一种是铅太多,另一种是无铅铅太少,又没有加贵金属。。。。个人制作一般买正规的6:4的有铅一般问题不大。。。别的如果温度高助焊剂挥发了就会这样。

注意通风,现在无铅助焊剂据说呼吸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工业用的全都是一直常亮的。这个休眠功能容易误解,可能作者该程序删了掉。LED寿命非常长,三五年没问 ...

刚才研究了一下焊锡才知道区别这么大,我以前用的是工厂电工给我的,现在看来那是高品质的焊丝。我用的这个是个垃圾。
这个板子有没后办法给数码管装个开关不用的时候关掉不但省电还延长寿命。

网友B:
翻了一下淘宝,说明有写,长按STOP2秒切换模式,常亮和5分钟熄灭

LED扫描显示的,耗电?几个十几个毫安吧,寿命影响忽略不计

网友C:
同款有.
还有一款是可以关闭和打开数码管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了一下淘宝,说明有写,长按STOP2秒切换模式,常亮和5分钟熄灭

LED扫描显示的,耗电?几个十几个毫安吧,寿命 ...

这个说明原话是“使能之后,5分钟无任何操作,自动关闭显示器”长按STOP2秒切换模式,常亮和5分钟熄灭,这个我试过了不起作用。我没有信号输入,使用的是p3.2模式,就是通电后间歇循环,是不是所谓的使能不包括通电后间歇永久循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有.
还有一款是可以关闭和打开数码管显示的.

我买的这个说明也写了,长按STOP2秒切换模式,常亮和5分钟熄灭。但不起作用。找不到客服,客服看过我的提问后默不作声。只能自己研究了。

网友D:
早期买的是带休眠的,有P1.4功能
去年开始买了很多家,都是无P1.4功能,而且实测过多久都不会休眠,我索性设置好以后吧数码管拆了
感觉是程序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买的是带休眠的,有P1.4功能
去年开始买了很多家,都是无P1.4功能,而且实测过多久都不会休眠,我索性 ...

今天早上发现已经休眠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能休眠但不是5分钟,或者是5分钟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期买的是带休眠的,有P1.4功能
去年开始买了很多家,都是无P1.4功能,而且实测过多久都不会休眠,我索性 ...

呃,这个办法够彻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发现已经休眠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能休眠但不是5分钟,或者是5分钟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 ...

我最长观察的时间是45分钟左右,再长下去我倒是没试过,该不会是5小时休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