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抚摸党一定要注意避坑 老A手持剥线钳出现裂纹

楼主(2021-02-23):
几年前买的老A手持剥线钳 一直没用这几天找出来准备使用 竟然这样了  大家还是老老实实买成熟的吧 这样的别考虑了而且也不便宜

看看成色可以说是全新啊

坑爹的地方  塑料老化  开裂了

放大看  与螺丝无关

这样的厚度理论上不容易损坏的只能呵呵了

拆卸下来看看 每个螺丝口都已经出现裂痕了

几十块打水漂了  各位注意吧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A:
螺丝拧紧了啊 还有这种塑料只要不是碎的拼不上 402粘上比原本的还要坚固 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拧紧了啊 还有这种塑料只要不是碎的拼不上 402粘上比原本的还要坚固 还能用 ...

粘上了  拧上螺丝其他地方继续开裂 坑的不要不要的  很无奈

网友B:
明显是回收旧料做的。

网友C:
你对抚摸党理解有误,拿来抚摸的都是比较高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对抚摸党理解有误,拿来抚摸的都是比较高端的

对我来说只要是买来不用的都算抚摸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回收旧料做的。

只能说太坑了  70块的惊喜

网友:
山寨品质,当当不一样

网友:
壕,花七十块买个钳子

网友D:
这个是塑料材质问题,另外还有可能是旁边有润滑油什么的导致塑料提前老化。
我一般用三堡的。

网友E:
干嘛选塑料的,我17年买铁的,才6.21元,现在也就是微微有点生锈,其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名牌吗?看螺丝就一般般。

网友:
塑料材质的问题,估计是ABS的,还不是大品牌的塑料。要是ABS加PC估计没这么容易老化。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喜欢做摸摸党,但不是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嘛选塑料的,我17年买铁的,才6.21元,现在也就是微微有点生锈,其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

同款,搞活动5块钱买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F:
材质应该跟我买的那个厨房秤是一样的----再生塑料,换电池时轻轻一扣就整个碎成渣了。再说这种剪刀原理的简易剥线钳,买来抚摸也太对不起自己的手了吧!
而且70多元有点贵啊,那种国产全自动多功能剥线钳不也就四五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材质应该跟我买的那个厨房秤是一样的----再生塑料,换电池时轻轻一扣就整个碎成渣了。再说这种剪刀原理的简 ...

确实这个普通牌子的也就三四十  老A一百多   当初选这个为了便携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嘛选塑料的,我17年买铁的,才6.21元,现在也就是微微有点生锈,其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

有这样的 买个为了便携   没想到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塑料材质问题,另外还有可能是旁边有润滑油什么的导致塑料提前老化。
我一般用三堡的。 ...

润滑油没接触一直在工具包放着  懵逼

网友:
我用老A抚摸??
说真的,我第一次接触老A是在某宝
做工什么的先放一边
看见这个名字我就懒得再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