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20AH的电池用电瓶修复仪修复2个多小时,内阻测不出了

楼主(2021-02-23):
修复前内阻30毫欧

网友A:
不可能,电池串联,电阻再这么小,不可能连毫欧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电池串联,电阻再这么小,不可能连毫欧都没有

刚才又测了一下,有0.1毫欧左右在跳,一会儿又测不出了。

网友B:
满电状态。还是亏电状态?电池还能不能正常使用?用容量测试仪试试?这么低的内阻,可以超大电流放电了。怕不是发明出来新型超级电池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又测了一下,有0.1毫欧左右在跳,一会儿又测不出了。

我怀疑电池中某一节断路了,大电流放电看看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电池中某一节断路了,大电流放电看看正常不

一节断路会测不出电压的,过了半小时左右测是26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电状态。还是亏电状态?电池还能不能正常使用?用容量测试仪试试?这么低的内阻,可以超大电流放电了。怕 ...

过了半小时左右测是26毫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节断路会测不出电压的,过了半小时左右测是26毫欧

一节断了都会有电压的,我也不知道为啥。有电压,但是不能放电,直接短路桩头一点火花都没有,也没电流。之前12a的电池遇到过

网友:
千万别短接,用汽修那种粗铁丝电阻测试仪试试压降吧。
如果有大电流就是成功修好了,另一种就是瞬间没电压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节断了都会有电压的,我也不知道为啥。有电压,但是不能放电,直接短路桩头一点火花都没有,也没电流。 ...

我觉得,虽然极板断了,但是电解液还是导电的,所以相当于断路部分串联了一个电阻,所以测电压还能测,但是放电不行

网友:
电瓶修复仪有用吗?

网友D:
这个RC363电池内阻测试仪是DIY的还是专业仪器仪表厂商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RC363电池内阻测试仪是DIY的还是专业仪器仪表厂商的产品?

淘宝上买的,不知是否专业仪器仪表厂商,但大家似乎都认可它的测量结果。

网友:
修复仪 和 电池的照片呢?